升级了发射机锂电没想象中时间长么?

楼主(2010-12-19):
菜鸟入手了DSX9,感觉原来的电池不耐用,特意升级了2000多毫安发射机专用的锂电,但发现时间没想象中长么,没多久电压就掉到11.7V了,怕过放啊赶紧充电,各位也是这样吗

网友A:
2000mah的锂电和2000mah的镍氢电使用时间一样长(短)

网友:
我还是用的JR的原电

网友:
用到10V也没有问题,应该比镍氢电池的时间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mah的锂电和2000mah的镍氢电使用时间一样长(短)

原装的JR镍镉电池才几百毫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JR镍镉电池才几百毫安啊

现在的应该是1500MA

网友:
10.5v充电也没有问题

网友:
发射锂电。可以再低点。。

网友:
你的控太耗电了~~~~~~~~

网友B:
锂电极限电压一般是3。2V,所以可以到9。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极限电压一般是3。2V,所以可以到9。6V

很容易失控的,不过我的dsx92.4G的,用2000mah锂电每周飞大概10个起落,外加模拟器,用了快一个多月电压显示还有11V...感觉太省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