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托80A电调的原件

楼主(2010-12-19):
请问亚托电调上驱动FET的那个很小的5脚的IC是什么型号?

楼主: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楼主:
这个好像能升压的吧?

网友:
不知道,看电路是需要升压驱动MOS的

网友:
单门电路,看看硬盘,尤其是笔记本硬盘上外形相同的元件一般功能是一样的,拆一个来换,我就这样修好过35X,不怕麻烦,其实它也可以用一个NMOS管和一个PMOS管搭出来。

网友:
下半桥可以用单门,但上半桥必须要升压才能取得N沟的MOS管

网友:
放心,这个电路我在修35X时仔细研究过,它实际上是把2103等驱动解成了比较独立的元件,就35X说,上下桥这个单门一模一样,上桥只是在单门的外围加了一个自举电容,这个元件我还曾用8050和8550代换过,一样没问题。

楼主:
知道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