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树和FY20A新装,炸机买来FY20A的教训

楼主(2010-12-19):
前日购得的老鹰树OSD套装和FY20A平衡到货了,按耐不住兴奋,经过昨日一整天的琢磨,将老鹰树安装完毕,FY20A也通过老鹰树的舵机输出口连接至舵机.今日约上两个模友,来到飞场,匆忙试飞.飞机扔出后不听使唤,结果首飞首炸,怀疑FY20没有设置正确,将FY20A去掉后,直接将老鹰树舵机输出口连接至舵机,试机正常.后来再次接上FY20A,结果再飞再炸.
回来查 询资料后,才发现一些致命错误.总结如下:
1,FY20A有三个微调旋钮,除了调舵量大小,还有将动作反向的作用.
因FY20A说明书为全英文,本人较懒,没仔细上网查 询中文资料,导致舵机补偿反向,垂尾\副翼\升降三通道均反向,本人试飞时根本没有考虑还有舵机补偿还有正反调节,请新手首飞一定要注意舵机补偿正反.
2.FY20A有一个switch in开关,用于接开关通道,作用是开启和关闭平衡功能.
因试飞用大金鹰FPV专用接收,只有8个通道,老鹰树调整屏幕和参数要占用两个通道,云台转向占用两个通道,其余四个通道用于油门,副翼,升降,垂尾,八个通道全部占用完毕,故SWitch iN开关未接,结果开机通电,飞机又没水平摆放 ,导致平衡仪错误判断水平,首飞的时候飞手发现舵机摇臂偏移,以为是舵机问题,让飞手端平飞机,本人通过微调将舵面调至水平,结果上天后完全不听使唤,导致炸机. 注:一定要接开关通道控制平衡仪开关,建议飞行升天后,处于平稳状态后再开启平衡仪.
3.初次安装和使用平衡仪,一定要在地面检查正常后, 再升空试飞
本人对平衡仪工作原理缺乏深刻认识,以后只要接上后就能使用,没想到平衡仪还有正反调节功能,没想到平衡仪开机通电后会自动识别水平并初使化,没想到平衡仪要升空后再开启,没想到开启平衡仪通过改变飞机姿态能检查平衡仪对舵面会有调整,这么多没想到是因为基础知识不牢固,没有认真学习说明书,不过这里鄙视一下飞宇公司,产品做那么好,说明书却只有英文的,国内玩家懂英文的没有多少吧?普通模友哪里能够看得懂这些鸟文啊.
建议新手初次安装OSD和平衡仪一定要吃透产品说明书,在地面检查完毕后再升空试飞.

另外,老鹰树的设置和连接很简单,把线接好就能用,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要进行大量的设置才能飞,老鹰树除了功能强大,扩展插件超多,界面也非常美观,升级也只是软件升级就行,不像有些OSD升级还得换硬件,值得玩家购买.
最后,几次炸机都是机头入地,最后一次更恐怖,升降舵设置反向,升天也没作检查,导致脱手升空后直插入地,天行者底部安装的天靴都对机头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机头完好无伤,天靴实为天行者最佳起落和机头保护装备.

新入的老鹰树和FY20A

新入的老鹰树和FY20A

带电池存储,极速定位,10HZ的GPS芯片

带电池存储,极速定位,10HZ的GPS芯片

炸机前的天靴

炸机前的天靴

炸机后的天靴

炸机后的天靴

炸机后的天靴

炸机后的天靴

网友A:
飞宇安排玩家买2200块的FD天线跟踪云台 NND不地道啊

网友:
老鹰眼太贴心给力了

网友:
引用楼主的话:“不过这里鄙视一下飞宇公司,产品做那么好,说明书却只有英文的。”

不会吧?

给国内经销商发的都是中文说明书的啊?

汗,难道搞错了?

如果是,真的抱歉。

中文网站上,以及我们的技术群里都有中文说明书下 载啊。

网友:
同情LZ 我使用某型早期型号 飞机都没找回来。

FPV 这东西 一定要在地面上拉下距离 多调试下。特别是有平衡最好在可视距离内多做几个速度和飞行角度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宇安排玩家买2200块的FD天线跟踪云台 NND不地道啊

……
怎么说?

网友A:
伊工您好:分集接收,天线跟踪何时出?一味的搪塞是不行的

网友:
2.FY20A有一个switch in开关,用于接开关通道,作用是开启和关闭平衡功能.
这点不对吧 平衡仪中立点 是他自身平衡的 不管开机是什么姿态

楼主:
是这样的了,我昨天实测结论,后来又查 询了中文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伊工您好:分集接收,天线跟踪何时出?一味的搪塞是不行的

我姓尹。叫我尹工吧。

不是搪塞,我可以坦白说,正在做。但不能保证所有时间都用在它上面。
对它的定位只是一个附带产品。
目前我们主力在四轴上,这个关注FY的人都知道的。
一旦四轴或者其他项目上有新情况,就会耽搁进度。
所以,我不好预言一个日期。
一旦我说了,到时又兑现不了,你们都会找我麻烦。

网友B:
楼主应该好好看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好好看下说明书

就是,昨天回家好好研究了一下,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C:
楼主正常可就对,如果不明白的我有中文说明,在此提醒模友们,现在FPV设备很有科技含量了,新设备还是要多多看说明是多多研究才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我也是看了yiny0730 这个ID 之后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正常可就对,如果不明白的我有中文说明,在此提醒模友们,现在FPV设备很有科技含量了,新设备还是要多多看说明是多多研究才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就是,新设备上来一定要多调试,不要急于求成,还好我炸机没什么损失,只是机身固定机翼的部分破裂,上泡沫胶搞定。

网友:
这个礼拜去不去,去就给我打电话。。。。

楼主:
要,肯定要去

网友:
FPV的东西买来 不看说明书就起飞
楼主是说你米多呢,还是说你米多呢?

网友:
经验 ---教训

又进步了
记得有个外国测试 老鹰树加fy20的帖子;  不知道啥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