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19):
准备做个电源,有个60截面积的铁蕊初级是380V接入、输出想要2.4\12\48\90V。45/60=0.75    380/0.75=507   2.4/0.75=3   12/0.75=16。现在不改初级接220V电源求教次级匝如何算

楼主:
y97917 -2 【灌水帖】请勿灌水,谢谢合作!版规请看: ...

网友:
给的条件太少
1变压器60,没说是什么60,不知道你的变压器功率有多大
2次级绕组电压给了,没说电流多大
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根据你提问的情况,还是建议你直接买个合适的变压器算了

网友:
建议买一个

楼主:
买不起,看图说话我也说不清楚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还是改一下用

楼主:
上面是380V的初级、次级没有。现在要接220V是不是可以用初级匝数/220*需要的电压来计算次级匝数。

网友:
看不懂你列的数据。
这个和线径铁芯都无关。(暂不计电流)
先用原已知次级电压及匝数求出初级匝数。再用初级匝数和220V电压求出需要的次级匝数。

1、 380V:初级匝数=已知次级电压:已知次级匝数(求出初级匝数)
2、 220V:初级匝数=需要的次级电压:次级匝数(得到需要的次级匝数)

电流,可根据能绕下的情况选尽可能粗的线。

网友:
如果没有原来的次级数据,可以随便在铁芯内绕些线。
初级接380V,测出次级电压再计算。

网友:
你在线圈外面用电线绕十扎后,测电压,除以十就知道每扎伏数,根据你要的电压就可算出扎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是测空载电压吗

网友:
测空载电压即可/

楼主:
这个铁蕊比手提电焊机还重,空载功率会有多大、初级线径为3MM

网友A:
把初级接到电源上,测一下初级电流。
P=IU

网友:
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初级接220v电源,找一根2米长的电线,绕10匝,然后测电压是多少,即可知每匝的电压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初级接到电源上,测一下初级电流。
P=IU

那可是空载呀,怎么能算该变压器的额定视在功率?

楼主:
试过了十圈有6V,找到一些装修剩下的单股电线直接用好还是破皮套黄腊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