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机实验的问题

楼主(2010-12-19):
论坛上面看到了很多火花机,自己刚好想给一3MM不锈钢板钻一个1MM左右的孔。就做了一个实验机,如下图。电源是一山寨功放机拆出的双18V环变,我用全桥整流之后得到了42V电压。电阻找不到合适的用的60W《冷电阻50欧姆》灯泡,加一个10W10欧姆的电阻串联,电容是24UF,两个10UF,2个2UF并联。电极是0.9的除了漆的漆包线做的。机架是DVD光头代替的。实验的时候发现难起火花,小心的拨动光头伺服电机,有时候会起火花,但是电极很容易粘住钢板。玩过火花机的朋友看下我这图上面是不是电阻大了?供电电压是不是低了?电极老被烧蚀粘在钢板上面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1.电阻大了,电阻的功率也小了,用15-24欧100W的水泥电阻试试。
2.电极得固定牢靠,0.0几的间隙靠手很难控制,建议加个震动头。

网友:
电压再提高点儿,容易起火花。电极是不是用的纯铜??要用黄铜才可以的。
电阻好像也大了点儿。20欧可以的。

网友:
另外,你放在水里了吧?

网友:
这东西进给如何控制?

楼主:
今天改进了一下,用到了坛里的倍压整流,空载80多V,电阻改用2个60W灯泡并联,冷态电阻25欧姆左右。能起很大的火花,就是不连续。很容易和工件粘连,搞半天才一个小坑。进给机构太难控制了,估计是传动比太低了。另外电极我用的漆包线,明天再找黄铜试试。不好找啊黄铜

楼主:
传张图片看看

火花实验的图片

网友:
黄铜不好找???电阻我听高人说用1000瓦电炉丝一半。我用的就是空调的油侵电容和电炉丝

网友A:
大哥是不是没侵泡到水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是不是没侵泡到水里呀

我看是
黄铜其实也不稀罕,有的螺丝就是黄铜的,还有钥匙,某些老式电位器的轴,铆钉,老一点的圆珠笔头,那种金属的笔芯
用漆包线不行的,已经有人证实啦。没准高频电源的可以,但这个不行。

网友:
工件和电极要泡在水里的。或者用水冲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