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gyro的问题?

楼主(2010-12-20):
现在我的是trex 700n 3g,想试试看其他牌子的gyro,不用align的3g,看见老帖对futaba 611的评价很高,那么futaba的701好不好呢?这两个应该选择哪个比较好? 谢谢!

网友:
选701  带定速功能 方便 现在价格也低了

楼主:
嗯.. 谢谢你,我刚刚上网定了701。我连那个定数器一起买了,因为是同一个配套,多几天才到手。
想问问这个定数器会比align的RCE-G600定数器好吗?还有那个磁铁不知道一样吗?如果不一样要拆掉RCE-G600的磁铁就麻烦了,因为之前装进去的时候没钻个洞,之前爬贴看见那磁铁好像非常的难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701的定速功能当然要比亚拓的G600效果好的多  磁铁不用拆掉 直接用亚拓的就可以

网友:
 听的一阵迷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你,我刚刚上网定了701。我连那个定数器一起买了,因为是同一个配套,多几天才到手。
想问问这个定数器会比align的RCE-G600定数器好吗?还有那个磁铁不知道一样吗?如果不一样要拆掉RCE-G600的磁铁就麻烦了 ...

我来告诉你 亚托的定速器 简直就是一个限速器  只不过让发动机不超转  简直没办法定速  不同的控 设置不同百分比转速也不一样 还要高个转速仪测速 麻烦 拿大桨转那么快 跑到跟前测速 怕怕的。。。701带的定速方便多了 直接设置好齿轮比 转速 直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