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进的120D01晃动问题

楼主(2010-12-20):
我新进的120D01起飞后很晃,要不停的调整,否则就会不停地打圈晃动,情况就跟大和兄的D02情况差不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8710&highlight=v120d02,请问各位前辈,这样情况正常吗?应该怎样调整飞机?

网友A:
不知道你以前玩过什么机机,晃动转圈是由于此机有3轴陀螺仪,需要进行手动快速修正去抵消,这样悬停就很稳。  如果没3轴的机器 飞机会直接一个方向偏移你只要稍微分点心 肯定炸机,修正频率比不带3轴的高3倍以上...  也可以降低3轴(升降舵和副翼的影响范围)结果是机器灵活了 但需要操控者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以前玩过什么机机,晃动转圈是由于此机有3轴陀螺仪,需要进行手动快速修正去抵消,这样悬停就很稳。  如果没3轴的机器 飞机会直接一个方向偏移你只要稍微分点心 肯定炸机,修正频率比不带3轴的高3倍以上...  ...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解释,现在我明白了,我一直都玩九鹰260,玩无副翼还是第一次,所以有很多问题都不明白,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解释,现在我明白了,我一直都玩九鹰260,玩无副翼还是第一次,所以有很多问题都不明白,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四通和六通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建议楼主买个模拟器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