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旋的困惑!

楼主(2010-12-20):
请教个问题,我是日本手,在练习自旋的时候,感觉很难跨过这个坎。
第一:自旋的速度,是不是由慢到快。
第二:在自旋中,是不是每个面都要修正,因为是一指禅,在打了升降舵的时候,有时忘了回中,使得自旋向喝醉酒一样,而且如果每个面都用升降,副翼的上下,左右来控制,感觉很麻烦,也容易错舵。
第三:向你们说的,用倒退航线来飞,这个我比较喜欢,但是理解不了精髓,我的理解是如果是用倒退航线来飞,那就是一边自旋的话,无论什么情况都是用升舵和一个方向的副翼来控制,只是舵量的不同。
第四:假设飞机向前偏移时(我先练习顺时针,不知道可以不),如果当时我尾巴在左边,准备进入对头状态,而我在飞机还没有完全对头的时候,我就升了舵了,这样是不是错了啊,是不是要完全对准了,才能升舵。
第五:就是舵量的问题了,打的舵量是不是要很快,量是不是一点点,假如飞机向前移动(就是浆面偏移较大),而且移动的稍微快了一点,我是慢慢地去修复他,还是在一个圈中打大舵量,在一个圈中就把大偏移修复。
现在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先,八面悬停,正飞八字,退飞八字,正飞刷锅(顺,逆时针),是不是应该走到自旋的练习中,我的练习是打一边的方向后,用升舵和一个副翼来练习(就是所谓的退飞手法),不知道对不对,感觉虽然飞机比用别的方法练习时,比较不会到处乱飘,但是感觉浆面不平的。(我练习的方法有错吗?)
在次,先感谢特帅呆皇帝和火星超人,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但是他们是无私的,在论坛了,他们的帖子是我学习的主要来源,也祝各位大师爽飞!

网友A:
给你个开悟的机会,马上换美国手,5个月就可以自旋停了,7个月可以自旋翻,日本手你会退模都不瞑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开悟的机会,马上换美国手,5个月就可以自旋停了,7个月可以自旋翻,日本手你会退模都不瞑目

我靠!!!

网友:
和楼主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
 我美国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开悟的机会,马上换美国手,5个月就可以自旋停了,7个月可以自旋翻,日本手你会退模都不瞑目

你换了3个手了  现在自旋悬停一定可以了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C:
自旋悬停难度其实并没有相像的那么大.

自旋时候修正是在任何一点都要修正的,单纯修正升降或者副翼都可以,要是2个一起修正更佳,其实修正一个就可以了,因为飞机在自旋中转动90度升降和副翼是互换角色.

关键是修正要迅速,飞机平了之后要马上杆归中.否则再转动下去那个修正就没意义了

还要最重要的一点,人脑的反应潜力是大大超出你的想像的,当你练会了再回头看..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旋悬停难度其实并没有相像的那么大.

自旋时候修正是在任何一点都要修正的,单纯修正升降或者副翼都可以,要是2个一起修正更佳,其实修正一个就可以了,因为飞机在自旋中转动90度升降和副翼是互换角色.

关键是修正 ...
关键是修正要迅速,飞机平了之后要马上杆归中.否则再转动下去那个修正就没意义了 这句说的我明白许多了 谢谢高人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想法我不认同,向之前大师们说的,日本手基本上每个动作都要较长时间去掌握,但是精度高,而且我们玩的不是比谁厉害,而是心情和一种自我的挑战。
那如果换手后又有问题,那不是要用脚来玩才行.。而且知难而退,即使换了什么手,都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遇到困难,应该是想办法解决,自己先想,然后不懂的,问前辈。可能你用了美国手以后得心应手,并且想把这个喜悦告诉我们大家,这个要感谢你!然而,就遇到这个问题后,就此去寻思美日手的区别,以至去换手,这个想法我认为不可取。而是专心飞好飞机才是黄道,因为我自己感觉换手已经没有必要了。

网友:
我美国手在小区里自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3个手了  现在自旋悬停一定可以了  上个视频看看!
不上急吧 哈哈

网友:
自旋就是胆大心细练出来的,不过飞机如果没调好,飞自旋就是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急吧 哈哈

我不急   只怕再给你五个月你也上不出  自己不会就不要瞎教别人   本来玩直就是忌急功近利的心态  基本功要打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开悟的机会,马上换美国手,5个月就可以自旋停了,7个月可以自旋翻,日本手你会退模都不瞑目

说这话一点都不负责任。难听点儿就是找抽。

网友:
多多想想多多练习就好,记得kiss时候都想着怎么自旋悬停……那个汗

网友:
练自旋首先要练好慢速自旋,必须任意角度都可以修舵,确保养成用升降和副翼都能进行修正的条件反射,只有这样才能更精准及时地控制自旋,为将来的自旋航线及其它高级自旋动作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还是多练,个人感觉自旋类动作其实是最难练的..........

网友:
只要你基本功练习到位了自旋翻很快就会了,关键是拆卸的分解动作,会了以后你才会做的精确,不能一幕的追求只练习自旋翻,还有很多基本动作值得你去练习,不是手法的问题,是练习方法的问题!这个很关键,找到正确的方法慢慢来,肯定会的!加油

网友:
自旋,,我练了之后又个深刻的体会。。。

现在飞行不经意间经常加入自旋动作飞机经常是自旋在翻来翻去,改不了。。那就是

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楼主:
昨晚在王子的老贴子看到,用副翼的左右的规则运动,确实不错!

引用王子的内容:
快速转的时候是利用手跟随机尾打节拍式的微小舵量完成
为了看清楚舵杆运动方向,下面的图把副翼的舵量放大了,其实打舵的时候肉眼几乎看不见舵杆在运动.
日本手的自旋翻也是副翼跟随尾巴节拍式的.我觉得比自旋悬停的还直观.

从简单的开始,快速的转圈中因为修正的速度太快,只利用一个舵来修正就可以达到目标
为了理解这个节拍式打舵,我搞了个简单的图示.
如果要让飞机往前移动.看上图3个位置的
1 机尾在左边--副翼打刀左
2机尾对正自己--副翼归中
3机尾到右--副翼跟到右
4..
5..
6..
可以修正几圈合适为止

哈,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啊,其实自旋翻就是以上图示加上螺距就是这么一直翻翻了
但是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自旋悬停,再翻前面就要炸机了,所以
下面要来看看飞机拉回来是怎么完成打舵的节拍运动

我想为了让手的反射更容易形成,我们首先都是让副翼是从左---右的节拍运动
这样剩下的事情简单多了,手是不用管它,就是观察机位置决定什么时候开始节拍运动就OK

看上图,这个时候要让飞机机尾转到右边的时候才开始打拍
如果要让飞机往自己方向移动.看上图3个位置的

1 机尾在右边--副翼从左开始
2机尾外向正自己--副翼归中
3机尾到左--副翼还是到右
4..
5..
6..
可以修正几圈合适为止

以上2个图示步骤说了推开和拉会飞机的舵法,那么还有往左和往右呢?这个是触类旁通的,大家想想,我们刚练静止悬停的时候
对头对尾都会了后,侧面悬停还不是一样可以嘛.开始入门的别想那么多,就是把飞机定住再说.不错舵就是及格
只要反复1-2天时间这个反射过程一旦形成,那么飞机怎么转快都是控制起来游刃有余
这个时候用能悬停多少分钟来衡量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往后就要开始往航线运动进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开悟的机会,马上换美国手,5个月就可以自旋停了,7个月可以自旋翻,日本手你会退模都不瞑目

无知的瓜货,发个你的自旋翻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