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发动机要用什么来焊接

楼主(2010-12-20):
新买了款四冲程的
发动机
,撞坏了,进气口开裂,请问各位用什么来焊接?

网友A:
假如发动机的材质是铝的,那么电焊时不行的,建议用氧焊,或者找专门修理汽车水箱的地方也许可以解决。

楼主:
是铝的,电焊不行吧,用氩焊可以吗?

网友B:
就是用氩弧焊,我一直用它。焊时小心变形噢。

网友C:
直接买配件换得了,修好还不一定能用

楼主:
雷虎的发动机,一个小配件等于半个发动机的价了,用氩焊的话一定要用铝的焊丝吗?

网友D:
不建议自己做焊接
金属铝 有很多型号,很难选择,,焊接技术要求也很高,变形问题,建议换新配件,,
机器如果出什么意外随便飞出的 金属飞出来都比子弹都快,,很危险,,

网友E:
 我只潜水学习

网友F(2011-02-26):
用氩弧焊,要注意高温焊接变形

网友G:
危险性大,建议不要修

网友H(2011-05-25):
用交流氩弧焊才是最好的。

网友I:
是吕镁合金的吧。焊接耗材不常见。技术要求高。

网友J:
进气口又不是什么受力的地方,不嫌麻烦的就铝焊,taobao上有吕焊锡卖,用60w以上的电烙铁就可以搞定,偷懒的话用ab胶都可以,

网友K:
回复 楼主:
飞机?

网友L(2011-08-04):
要看是什么位置坏了,不怕变形的位置。可以用氩弧焊的

网友M(2011-09-22):
用氩胡焊 脉冲就能把它糊上

网友N:
路过学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