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调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2-20):
一个xxd30a的电调进水导致mos烧毁不少,这电调使用的mos是 2716(p) n沟道那边都看不清了。
全部拆掉mos管逐一测量,仅剩3只2716是好的。
,我用4404和4405装上去了,为了保险起见每路只装了一只,即 每行有一只4405和一只4404,一共6只。
接上马达,电源串接了个5a的保险管,通电有自检声音,油门最大通电还能进入设置模式。
问题来了,正常自检后,推油门马达动一下就停,然后又自检。再推油马达还是动一下(抖一下更合适)又不动了,电调又自检。
电源是12v的,不存在电压不足的问题。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A:
XXD烧了就算了 没几个钱 买MOS官的钱又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我这都烧了几个了

楼主:
手头还有很多电调的,我不是心疼钱,我是想弄明白这是为啥。

网友B:
我的中特威电调换管子后和你差不多,我是能转起来,不过一转起来后,一会就没力了,一会又自检 再推油门又能转,一会又断了,自认为MOS管应没有问题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蛋疼,2楼回答不对了,有些东西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没搞明白为什么睡觉也还在想呢,估计你也不会搞,你要是会搞一定心有体会。

楼主:
我现在成了专门修舵机、电调、接收机的了。本地模友坏的玩意基本都被我拿来了。

网友C:
烧过的XXD电调经常发现有PCB内部断线的问题

楼主:
那就没得治了 我手里现在坏电调有七八个了,能修好的都修了。剩下那些有:
1、有自检,能设置,就是推油动一下就自检。
2、有自检声很小,推油后有轻微的高频声,像缺相那样,但是马达不动,估计驱动电流太小。
3、启动不顺畅,喀喀喀的,减一下油门再马上推 就好了,转动平稳,停转后再启动又喀喀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