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直流伺服电机求助,熟悉伺服的大大一定要进啊

楼主(2010-12-20):
淘了2个安川的直流伺服电机,型号是UGRMEM-02MR011,编码器是UTOPI-100SJ,上网狂搜一通,居然查不到参数,目前已知的是功率是100W,编码器是1000线,额定电压电流未知【安川伺服01S是30W,02S是60W,02M是100W】
另外手里还有2个安川30W的,这个电机标签就很清楚,21V2.2A,编码器SHINKAWA MD-06,码盘上写400线
还有就是几个38主轴电机E240
为了估算100W电机的电压电流,将几个电机做了对比
先测内阻
30W安川   4.5欧        100W安川   1.8欧      38主轴电机4.5欧
然后将几个电机分别夹道我的电动螺丝刀上,在同一转速下测电机的开路发电电压【具体转速没测,应该几百转】
30W安川   2.4V               100W安川    4.8V           38电机   6.0V
已知安川电机的额定转速都是3000,38主轴是5000
同样功率和转速的电机,额定电压越高,转子匝数应该越多,发电电压也应该越高,内阻相应的越大,由于没有多余的电机座测试,只能估计出这个电机的额定电压在45V左右,,电流3.5A左右
如果您手里有安川02M的直流伺服电机,标签上有电压电流,请帮我测一下内阻是多少,谢谢。
还有编码器MD06是400线,那MD07,MD08又是多少线的,有谁知道啊

网友A:
伺服菜鸟帮顶~~~~~~

另外,请问是在网上淘的吗? 可否PM个链接及告知价钱 谢谢, 本人正打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菜鸟帮顶~~~~~~

另外,请问是在网上淘的吗? 可否PM个链接及告知价钱 谢谢, 本人正打算入手

这种电机一般200以下,驱动器300多

网友:
比步进电机贵多了.

网友B:
我 也买了 3个这样的 , 找不到驱动器 ,准备自己 搞一个,正在收集资料中。

网友:
我买了交流的,SGDM-01ADA-R ,100W的,我也不会用!!哈哈,我也想请教高手!!但高手都不理我!!因为是中 国人哪!!自私心里比较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也买了 3个这样的 , 找不到驱动器 ,准备自己 搞一个,正在收集资料中。

我看到TB上有直流伺服驱动,不知道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也买了 3个这样的 , 找不到驱动器 ,准备自己 搞一个,正在收集资料中。

你有些什么资料啊,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