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点3D的问题,高手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0-12-20):
最近新入手了个3D小飞机,还没练好,不过想先弄清楚3D的含义

    我知道3D的定义是改变螺距来改变桨的方向,下风向改成上风向,这样就可以倒飞了,

1, 那改变螺距,遥控自动改变,还是靠我手动改变.
2,我用的华科尔, 右上角的是3D键,不过有3挡,到哪档是3D?
3,切换到3D后, 直接变成负螺距?
4.油门应该是满负荷的. 那我还需要调控油门么?
5. 倒飞的时候,遥控应该属于什么位置. 需要控制油门么

网友:
呃。。。顶一下。全是我想问的问题。。。。

网友:
在论坛学习一段时间就会明白了。

网友A:
3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大浆与平衡翼的夹角度数),都是体现在油门杆上,上下推动同步的!换句话说:油门杆上下推动,不仅仅是在控制电机的转速,也同时在控制螺距的变化!!3D模式下,正飞和普通模式飞行的操控是一样的!都是把油门往上推,飞机就往上飞,油门往下拉,飞机就下降!而倒飞是在3D模式下,将飞机倒过来,(不管你是侧翻还是后翻)此时的油门杆是处于第1点和第2点之间的位置!(动作是往下拉油门),而此时的螺距会随着你拉下油门的同时,会变成负螺距!大浆的风就会往下吹!从而实现飞机倒飞!!!不过前提是:在控上先把3D模式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好!!!以油门曲线分5点,和螺距曲线分5点为例“油门杆放到最低此时的(油门和螺距)都为第1点,最高(油门和螺距)为第5点!油门曲线分别是;100,90,80,90,100   而螺距曲线分别是:-10°,-6°,0°,+6°,+10°   写的不是很全,请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先别研究这个。。。先去研究遥控器说明书,以及如何调机。

网友:
不要随便开那个玩意儿~

网友:
楼主你这都没搞懂,还是老老实实去练几天模拟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升机的调试好复杂啊。。。得学上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大浆与平衡翼的夹角度数),都是体现在油门杆上,上下推动同步的!换句话说:油门杆上下推动,不仅仅是在控制电机的转速,也同时在控制螺距的变化!!3D模式下,正飞和普通模式飞行的操控是一样 ...

那右上角的那三档分别代表啥,

网友:
没听过三档的

网友:
楼主还是多潜水,看看调机的帖子,一点都不懂,还是先不要想3D了

网友:
3D开关实际就是切换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是打个开关就自动飞3D了,具体开关哪一档是哪一个曲线要自己设定,仔细看控说明书吧。

网友:
潜水啊哈

网友:
3档开关是可以设置成3种飞行模式的

网友:
1,螺距当然是自己改变的
2,我没那个控= =。
3.切到3D后,如果你油门杆子在中间,那时候的螺距是0,往下,螺距就负,往上,螺距就正,这时候的转速是保持全油的。
4,开了3D,油门只负责正负螺距的改变。
5,倒飞悬停的时候,油门应该处于三分之1处左右。

网友:
建议楼主先好好研究,现状飞3D,会很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