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经验总结

楼主(2010-12-20):
1:各重要设备都用尼龙线系着,结在机身上,这样炸鸡后,就不会七零八落,到处要找! 线系着,跑不掉,摔了都拎着呢

2:每一次飞行一定要录像,OSD上一定要显示经纬度,飞丢后先别急着跑去寻,看准方位找准位置,再跑。

3:飞的越远,就要爬的越高,否则图像不清晰,甚至看不到,因为飞的越远,飞机和起飞点的角度就越小,信号被地面遮挡吸收的就越多。如果飞出一千米,高度还低于100米,那就相当危险。任何一栋高层都可能把信号遮挡!

4:不一定要买什么天行者1680载机,但是一定要选择一款爬升能力强的载机!高度就是希望,高度高度!一定要有高度!

5:如果选择翼龙,觉得空间小,不一定要吧舵机挪到后面,你可以吧电池挂在侧面(用魔术贴)。摔机后电池飞出去,还能减少撞击力!
或者你也可以用450尾管上的那种舵机安装座,吧舵机安在翼龙尾管上哦

6:不要迷信某些FPV专卖店的图传有多好,做安防的比他们专业的多,也老实的多。

7:高档显示器用来玩FPV完全没必要,因为FPV图像再好都好不到哪里去!

8:高线摄像头比低线摄像头价格贵几倍,但是清晰度只好那么一丁点。而且这一丁点的清晰只在飞的近的时候体现的出,飞远了,飞高了都差不多

9:如果你飞天行者那么大那么重的飞机,在上面留电话可能给你带来麻烦,给他人创造财路。

10:同一架飞机,配小功率的电机未必比配大功率电机省电。假如配前者维持平飞要0.6的油门,后者可能只要0.4的油门。在载荷和重心都不是问题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大功率电机吧。除了足够给力外,他还能带来更好的爬升能力和更强的抗风能力!在危机时刻,强有力的加速度能让你化险为夷!当飞机下垂即将亲吻大地的时候:拉杆!拉杆!猛拉杆,狂给油:飞机猛然勃起!----能勃起就有救 !初吻还在,没有失身

继续补充中。。。

网友:
说说控方面的经验吧

网友:
 前面寫的挺好,咋到後面就勃起了呢?果然是好雞雞啊

网友A:
拉杆易失速,需谨慎…

网友:
顶贴

总结的不错,有点创意,加油接着来,好经验很可贵。

网友:
能用433的数传电台就不要用72MHZ的

网友:
非常精辟!

多日不见的强帖,句句都点中要害!给力!特别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易失速,需谨慎…

在飞机即将坠地的时刻,猛拉杆狂给油,连空军在内一切飞行员都是这么干的。那时刻你还有空想啥?本能!
你还有更好的法子?

网友B:
写的挺好,就是有点流氓

网友:
楼主辛苦了,总结的很好很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挺好,就是有点流氓

 这里流行这种文风。此文风能在阅读时候增强各位男淫的记性,印象深刻

网友:
飞机到底留不留电话好呢

网友:
楼主的经验都是1K一条买来的啊...
早点写出来就好了...现在炸机都印证了几条了呢..:loveliness:

网友:
不错,很有感觉。就是刚才勃起就结束了,有点可惜!

网友:
最后还能拉杆控制的话就不到那地步了,直接飞回来了

网友:
楼主好人呐,我也贡献几条吧

首先飞机上各个接头,比如舵机一定要牢靠,而且要经常检查

然后每次飞行前,飞机需要组装的多检查几次各个连接部位;飞机上动力电池、图传电池;地面遥控器电池、图传接收电池、显示设备电池检查好;遥控器天线有无松动;图传、显示器之间的连线,还有遥控器与功放之间的连线(如果用功放的话,虽然我不推荐)

地面拉距,虽然不用每次都做,但隔三差五做一下没坏处的

起飞后在飞远之前,先在近距离测试一下自动返航等安全保护

还有就是身边带个小本子,带支笔。每次飞发现什么问题,或者发现以前总结的注意事项那些需要补充的及时记下来(本子和笔都有带,但是没哪次记起来这件事的人 )

网友:
可以说下我们做安防的一点经验吧!!!线与线之间如果不需要分开的话就不要什么公母头来 !直接用线对狡然后用焊锡揪死再用火机点化焊锡就好!!!当然线上是要有热缩管的哦呵呵!焊好后再用热缩管套起紧上就好了!!!

网友:
留个脚印,虽然JJ都还没有上过天就炸烂了。

网友:
不久前就犯了第一条,相机、微型DV用尼龙绳拴住没事,内存卡、图传、及其它小件散落一地,GPS接收头没能找到。

网友:
 前车之鉴,肺腑之言~

网友C:
第5条将电池用魔术贴挂外面的办法不大赞同,因为电池飞出去后机身得到保护了,电池可就受伤了,如果电池飞出去撞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都是用厚厚珍珠棉包好放机舱里面,即使这样,在一次严重炸机后电池仍有些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5条将电池用魔术贴挂外面的办法不大赞同,因为电池飞出去后机身得到保护了,电池可就受伤了,如果电池飞出去撞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都是用厚厚珍珠棉包好放机舱里面,即使这样,在一次严重炸机后电池仍有些变形 ...

在所有设备里面,电池是最便宜最可以舍弃的 ,新电池都很便宜,何况是一块用了N次的电池呢?
翼龙假如垂直坠地,电池先锋里,冲击力减弱一倍以上,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得以保护。
你知道为何F1赛车碰撞的时候七零八落吗?为了保护车手!

网友:
写的好~~顶起

网友:
不死鸟乌鸦就是利用机体分离来卸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即是,翼龙的爬升速度是一流的

网友:
这都是经验。。

网友:
经典,希望LZ继续……

网友E:
确实,,炸了2次就有这个经验。。。深刻 。
电池在前面炸断路了 飞机也成灰了。。至于炸机掉东西,,你的山寨作风导致的

网友F:
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