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热切割。

楼主(2010-12-20):
大家做的热切割是多少伏的呢?我直接上220...烧掉了- -

网友:
你真勇,翻翻帖子。我是6-12V

网友A:
 看什么电热丝

网友B:
你真猛,翻翻帖子,你也不怕触电呀

网友C:
220V ,注意安全,电阻丝要是短的话,3V5V的都够用了。

网友D:
你也太疯狂啦!模友中的战斗机!

网友E:
兄弟,不要玩命!不知道多请教。

网友F:
做热切的话,一部旧电脑电源就足够用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G:
生命无TakeTwo,小心第一次。

网友H:
你是我哥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瓶充电器那种?有6V~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电热丝

电吹风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猛,翻翻帖子,你也不怕触电呀
我可注意安全的呢- -...只是烧起来好好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 ,注意安全,电阻丝要是短的话,3V5V的都够用了。
额...我用5V完全不热...大概25CM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太疯狂啦!模友中的战斗机!
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不要玩命!不知道多请教。
谢谢,以后一定的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热切的话,一部旧电脑电源就足够用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没钱买电脑旧电源..家里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生命无TakeTwo,小心第一次。
恩恩...我会记住的..谢谢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我哥
其实我才15岁啊...怎么变成你哥了?难道你比我小?omg....

网友J:
他是感叹你的强大,其实有个10v左右足够了

网友K:
实在不行 就用动力电池吧

网友L:
相当牛啊,我用的5V电源,约0.5镍铬电阻丝约35CM,,,感觉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他是感叹你的强大,其实有个10v左右足够了
噢。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在不行 就用动力电池吧
动力电池?什么电池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牛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相当牛啊,我用的5V电源,约0.5镍铬电阻丝约35CM,,,感觉正合适
能发个图么? :loveliness:

网友:
热切割

热切割电压应在5-12v,千万不能超过36v,以保安全.电流一定要在2A以上,电切割用电阻丝应用300w电炉丝为好,价格便宜又耐用,长度为150mm左右,视电热丝的温度而调整长短.

网友(2011-05-16):
15岁敢玩220V,你玩大了,其实用12V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小时候都用两颗5号电池串的……虽然切着慢
动力电还是算了吧,损耗大,不小心切着就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