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bar 5的尺寸和重量是多少?

楼主(2010-12-20):
各处都只有mini vbar5的尺寸和重量,有谁知道大vbar 5的尺寸和重量吗?

网友:
VBar "Blueline" 5.0 Express
Get rid of the flybar and go to an entire new dimension of flying! The VBar system is an electronic gyro system for three axes, including a tail rotor gyro.

new 5.0 Software for outstanding flight performance
easy start with programming assistent
VBar can be used in conjuction with one or two satellite receivers
Programming via PC/Control Panel
Specifications
Dimensions  Main unit 45,5 x 33,8 x 16 mm Gyrosensor 28,5 x 28,5 x 10 mm
Weight  Main unit 15,9 g Gyrosensor 10,5 g
Content
USB cable  1,8 m
Patch cable  Patch cable for Standard Receiver
mounting pad  yes
main unit  yes
Gyrosensor  yes
Manual  printed manual
Software  CD with drivers and PC-Soft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