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桨头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12-20):
刚才看了教程,上面写着主桨与主桨头连接部位不能拧的太紧。要能用手转动并有阻塞的感觉。
但是这样的话,如果猛然启动或猛推油门的话,主桨不就会被甩歪了吗?
另外,尾桨也是不能拧的太紧吗?
很疑惑。

网友A:
太紧了如果重心没有在一条线上飞机就会不平衡。松一点是为了转动中大桨能被甩直,重心在平衡。

网友B:
这个 楼主不用担心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大桨松紧程度是用点力气能转动,启动的时候不要猛推油门,大桨就不会甩歪了。

网友D:
关键是用手能转动这句话,至于要多大的力气去转动就要自己摸索了。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