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油机如何保持正常心态?

楼主(2010-12-20):
我是2009年入手直升机的,最初是lamav4,后有了4架450(esky,gulang,亚托,自制直驱无侧板450),后又有了雷虎50油机,现在也只能飞航线,直升机难度太高,且消耗米太多,后转手固定翼,但飞了3架后(click,epp,轻木su-31)能保持正常心态,后飞40扳机,46的
发动机
,起飞后就心跳不止,请教各位如何,能保持正常心态!!!!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5 13:09 审核通过

网友A:
那是兴奋的吧....多灰灰就好啦

网友B:
带个耳罩或听听音乐。。。。呵呵 其实习惯了就好了 刚飞油机确实挺紧张 因为那声音太刺激了

网友C:
说明这个好玩

网友D:
习惯就好了 哈哈

网友E:
跟别人换着飞,你飞他的,他飞你的,就不紧张了

网友F:
买架更大的,飞小的就不慌了

网友G: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
严重同意LZ的感觉~!!
我昨天第一次飞自制的15级的微风 ~!心跳不止 就飞拉一分钟 就给老手飞啦 自己害怕的不得了 ~!!!现在还没有信心自己去飞呢

网友H:
这就是飞行啊……刺激并快乐着…………

网友I:
哈哈,跟第一次看A片的感觉差不多哇?

网友J:
多飞就好了!开始飞时,不是你飞飞机而是飞机飞你,你老再不停的纠错,很累的。练好基本功,飞熟练了就会飞飞机了,你让它干吗它就干吗,心态就好了。

网友K:
可能第一次的时候 手会抖

网友L:
紧张才刺激,激动才兴奋,
而紧张过后的喜悦才更加躁动!

网友M:
喝杯酒再飞

网友N:
多賺錢!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就不怕摔了!

网友O:
恭喜,追求的就是这个刺激

网友P:
把板机的所有舵面行程调到50%左右! 然后每个舵面都设置曲线!你飞起来就不那么紧张了! 等飞多了再把舵面搞到100%就成了!~

网友Q:
这就是上来先练电动容易造成的后果之一 我初学就是一米八的油机 直机也是油机上手,感觉没有压力。后来无论电的 油的 还是涡喷 都不紧张

楼主:
以前飞50油机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就不紧张了,但现在飞固定翼还是不行!

网友R:
我前几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