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钳正确使用方法(加图说明)

楼主(2010-12-20):
各位大哥,我是个喜欢折腾的人。
碰到一烦心事,求高人指点。
先是买了个不知名的球头钳,60元,感觉不好用。后来球头钳的尖嘴部分被我摔歪了。
再买了个亚拓球头钳,98元,感觉把球头拔出来还算好,就是装球头的时候容易把球头扣搞坏。感觉亚拓的球头钳的凹槽太浅了。或者说,那个U型的两边太短了。
是我的使用方法不对呢,还是球头钳本身就不合理呢?

另外,那种尼龙的球头钳,好像只能拔,不能装,是这样的吗?
各位怎么装的,能教教我吗? 最好有个图片说明。万分感谢。

大家看装的时候,很明显,球头钳上的小粒粒会压到球头扣,一用力的话,球头扣肯定坏。

大家看装的时候,很明显,球头钳上的小粒粒会压到球头扣,一用力的话,球头扣肯定坏。

如果再把球头和球头扣往外移的话,球头钳U型口的长度又不够了。

如果再把球头和球头扣往外移的话,球头钳U型口的长度又不够了。

下面是用球头钳配合手的用力来装,这样能比较好的装入,又不至于手很痛。

下面是用球头钳配合手的用力来装,这样能比较好的装入,又不至于手很痛。

拆球头还可以,怪不得它又叫拔豆钳,只能拔。呵呵。

拆球头还可以,怪不得它又叫拔豆钳,只能拔。呵呵。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我只用球头钳拆球头扣,装球头扣还是麻烦自己的双手吧

网友:
贵的不一定好 好的不一定贵 尼龙的别买 不好用 我的花20多买的金属的挺好用的 也别全看球头钳 主要是手法 拆卸不要看工具 小心就好

网友:
我也先买的尼龙的第一次用球头没下来 钳子坏了 在买了个YT的 拆起来好用 装不太好用 我装都直接用手安上去

网友:
装的时候用手最好~

网友:
yt的我都磨窄了才好用

网友A:
我咋感觉我30块买的拆、装都很好用啊……拆的时候把长的那头夹住球头扣,塞紧,让短的那头突出的部分顶住球头,一下就下来了,装的时候反过来,用短的那边夹住球头,长的那边夹住球头扣,也一下就进去了……

网友:
飞越 有一把 鬼子货 很好用 100多一点

网友B:
YT球头钳给固定翼配重 飞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东西磨还会变窄?

网友:
??////是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YT球头钳给固定翼配重 飞丢了

呵呵  搞笑了

网友:
我买过几把球头钳,只有hirobo的最爽,值

网友D:
尼龙球头钳得用KS的,结实耐用。国产料,呵呵,你知道的

网友:
从没用过球头钳装球头扣的飘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我30块买的拆、装都很好用啊……拆的时候把长的那头夹住球头扣,塞紧,让短的那头突出的部分顶住球头,一下就下来了,装的时候反过来,用短的那边夹住球头,长的那边夹住球头扣,也一下就进去了……
同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方法。

ME TO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麻烦你上个图吗?

网友:
搜索hirobo 球头钳

只有这个才是最舒服的。。。

网友F:
用手装球头扣很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手装球头扣很疼的

结论性的总结:
1、如果想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买HIROBO 球头钳,但价格稍贵。
2、亚拓球头钳,确实只是能拔,难怪又叫拔豆钳。装的话会损坏球头扣。
3、装球头扣的方法,可以用亚拓球头钳窄的一边翻过来压住球头,然后用手按。这样手就不会痛,也很方便。
4、尼龙的球头钳也只能用于拔。

网友G:
装的时候还是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的时候还是用手吧

装的时候全用手的话,不好用力,手还会有点痛。
用球头钳结合手的话就好了。(只是用球头钳窄的一边套住球头,不用夹)

网友:
还是喜路宝的球头钳好用!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说句不中听的,最便宜的27块山寨球头钳,拆装好象都没什么问题。就是两边的缺口对得不是最准,要稍微打磨一下,也不用怕变宽,可以用钳子扳回来,不是很硬的,但对付球头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我30块买的拆、装都很好用啊……拆的时候把长的那头夹住球头扣,塞紧,让短的那头突出的部分顶住球头,一下就下来了,装的时候反过来,用短的那边夹住球头,长的那边夹住球头扣,也一下就进去了……
正解我的也是一样方法很好用

网友H:
喜路宝的的确要好用,U形口比较长,钳子尖儿还够薄。
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变形,钢材和热处理的确牛,小鬼子的东西还得赞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喜路宝的的确要好用,U形口比较长,钳子尖儿还够薄。
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变形,钢材和热处理的确牛,小鬼子的东西还得赞一下的。

就是要这样的好球头钳:
1、U形口比较长
2、钳子尖儿还够薄
3、不会变形,钢材和热处理的确牛
亚拓的达不到上面第一和第二个要求。硬度还可以。

网友:
我最早开始玩得时候也是用YT球头钳, 用了没几次就换Hirobo了, Hirobo的一直到现在好几年了一点没坏。

也许我那把YT的球头钳碰上RP问题了, 不过确实不好用, 每次不是伤球头就是伤球头扣。

尼龙的建议你还是买KS的, 如果材料不过关的话还不如不用, 我曾买了两把KS尼龙球头钳, 开始也是怕尼龙的不禁用所以多买了一把备用, 后来这一把用了好几年都没什么损坏。

尼龙的缺点是只能拔, 不能装, 但是拔的时候不上金属件和球头, 很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尼龙球头钳得用KS的,结实耐用。国产料,呵呵,你知道的

ks的我用坏过一把,不过不伤球头是真的 ,且体积小巧。
一共用过三把球头钳,第一把ks,已经断了一个口。。。第二把,飞跃那种塑料的,买来后就没一次成功拔过豆,手柄都捏到了顶在一起球头还没拔出来 第三把yt的,目前凑合着用,看了lz用这把装球头的位置就不对,应该用钳子上的凹槽对这球头的螺丝尾部才对。
还有,我除了尾推L臂那个球头扣不好用手装,其他位置都是直接用手压下去的,用钳子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
钳子拔手装

网友:
我调双桨 YT球头钳把十字盘都磨花了 泪奔

楼主:
引用 网友I:

ks的我用坏过一把,不过不伤球头是真的 ,且体积小巧。
一共用过三把球头钳,第一把ks,已经断了一个口。。。第二把,飞跃那种塑料的,买来后就没一次成功拔过豆,手柄都捏到了顶在一起球头还没拔出来:em25 ...

“看了lz用这把装球头的位置就不对,应该用钳子上的凹槽对这球头的螺丝尾部才对。”
能麻烦你上个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lz用这把装球头的位置就不对,应该用钳子上的凹槽对这球头的螺丝尾部才对。”
能麻烦你上个图说明一下吗?

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