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直接接3S电(高压),不能开机(烧毁),向黑人求救贴!

楼主(2010-12-20):
为zi6弄了个降压模块,但没弄放呆插口,接口直接用了JST插口。因一时兴奋导致直接接了3s电,印象中没没开机就拔掉了,但现在已经开不了机了。
问购机客服也没什么提示,自己又没有本事修复,只好麻烦黑人黑大侠。紧迫的心情望大家理解,先上图。

网友:
我收购,有意请PM我

楼主:
LS也许是好心,但多少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虽然我没本事修,但我不会放弃。

网友:
楼主用万用表量一下小板上面RV1电感后面那颗 P字丝印的电阻试试,他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懂帮顶~~~~~等高手出现

楼主:
大侠,我侧了一下,那个电阻阻值是无穷大,200M档,这是个什么电阻阿,怎么换?〉

我又测了一下"P"电阻下面的RV1电阻,阻值也是无穷大。

楼主:
谁能帮我测一下这个“P字”电阻阻值,还有他下面RV1电阻的阻值〉?
特别感谢 yangyp3536 同志!!!!!

网友:
楼主我不是打劫你,ZI6电路板很多层 你如果真要自己尝试修理

一定小心焊接。

真的修不上了,在出给我,呵呵  祝贺你成功

网友:
“P字”电阻阻值
是通 的  我用200欧姆档 量是1欧姆

网友A:
我的表不是很准,呵呵,不过这个 P  应该是通的 用通断档 可以量出来

网友:
p是保险!替换个或者直接拉通!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表不是很准,呵呵,不过这个 P  应该是通的 用通断档 可以量出来

那就可能是0欧,我侧下面那个RV1也是无穷大,帮忙量下。
对这方面知识也不是太熟悉,感觉是0603的电阻,我买了0805的电阻,还没到,应该能贴上吧。

网友B:
O欧可以替代!不过0805太大用不了的!要不你出邮费我送你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欧可以替代!不过0805太大用不了的!要不你出邮费我送你一堆!

特别感谢LS,
百度+淘宝查了半天,好像是贴片的保险,不知道多少V多少A。。。

楼主:
非常感谢yangyp3536同志!!!!好人还是多。
再次感谢xcxc110同志,
infall同志后来也不错,哈哈。
特别感谢黑人大侠,很低调的在短消息中给我指导!
也感谢其它关注此帖的同志们!

所谓会者不难,在我看来一头雾水的问题,经过几位的指点学到了很多。

“P”字类似贴片电阻的东西是个贴片保险,具体电压和电流不知道。我是这么理解的,希望大家讨论。
再次感谢大家!!!!!!!!!!!!

PS:我买ZI6的地方说,有个丰台的魔友,刚买了当晚上就接反烧掉了,然后又买了一个。希望看到此帖能自己小修一下。

网友:
很好修!看看什么管子黑了换个一样的就好了!
再问下看看变压器的那块有味没有有的话一起换掉!

网友:
我也给Zi6装降压模块,然后正负反了把降压模块给烧了,幸好 zi6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yangyp3536同志!!!!好人还是多。
再次感谢xcxc110同志,
infall同志后来也不错,哈哈。
特别感谢黑人大侠,很低调的在短消息中给我指导!
也感谢其它关注此帖的同志们!

所谓会者不难,在我看来一 ...

你好:
更紧回帖、回短消息,怕你动作太快了,担心没有掌控好要领而出现其他问题。
有些话昨晚未说尽,抱歉!
估计你现在尚未短接那标有"P“字样的、绿色的、类似电阻的那个保险丝吧?
因,Zi6正常开机后的电流约650mA,故,该保险丝的电流是1A的。
关于细铜丝,昨天说到从坏耳机里获取。正确的获取部位应该是耳机的音圈铜丝,它非常细,很适合当做这里的保险丝。截取一定的长度后,让细铜丝呈"S“状弯折——目的是增加一些电阻,再次出问题时能被熔断而保护其它器件。在原保险丝不必拆除的情况下,将细铜丝的两端焊接好后,找两节普通的锌锰干电池当做试验电源。
为啥要用普通的锌锰电池?那是因为:这类电池的内阻比较大,对外输出的电流会比碱性电池、镍镉和镍氢电池小得多,即便Zi6的电路还有故障,也不至于因电源电流过大而扩大故障范围。
当然,有条件的话,用3V稳压限流电源则更好!电源输出电流设定在800mA则更稳妥啦……
另:我刚发现,接收机天线里的铜丝也非常细哦,应该也能用。
最后,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将整根细铜丝都粘上了锡,那样等于加粗了,熔断的电流就会变得更大了。
祝早日修复!

网友:
 黑人是好人~

网友:
我也干了这事儿,然后板子烧了。。。我直接导通了P~ 保险,一缕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更紧回帖、回短消息,怕你动作太快了,担心没有掌控好要领而出现其他问题。
有些话昨晚未说尽,抱歉!
估计你现在尚未短接那标有"P“字样的、绿色的、类似电阻的那个保险丝吧?
因,Zi6正常开机后的电流 ...

感激涕零!世界上真有如此热心的人存在!看来人类和地球还有希望。
昨天的确没上手,因为烙铁头太大不适合焊精细的东西。我手头刚好有0.1mm的飞线,应该可以一用。
一定做到,谨遵医嘱,小心测试。让ZI6早日康复,这个小东西投入了很多精力。光镜头都买了好多。
再次感谢黑人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ZI6 也烧了。我的出给你吧。QQ729218162
我的加装了广角。
100元包邮给你。

网友:
P字那个短接了应该可以开启了。短接后测试下+ -的阻值,如果是0就挨着查电容。

网友(2011-01-25):
顶上去学习一下先

网友(2011-05-21):
为什么我的ZI6 保险块上面印度是  S   ??

网友:
黑人大哥太好了,怕他太忙,我有个都没修,放在那,重买了个ZI6

等他不忙了我发给他修,哈哈

网友(2011-07-24):
要顶,我也去试试看,如果能修好,那我就有4个ZI6了

网友:
LFQC  讲的对,不止修zi6,其它电路板也差不多。

网友(2011-11-19):
我的也接反了,现在不显示了,但是我的不是 P  我的是 N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测量出来是118K 电阻啊,是不是没烧坏,烧了其他元件啊?

网友:
黑人是好人

ZI6的保险丝有些标P,有些标N,都是正常的。如果你能保证自己以后不会接错电源,是可以直接在保险丝上用线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