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10-12-20):
到年底了,赚了一年钱打算送自己一架新机子玩,现在比较关注   Velocity90和LOGO600SE 我3D技术非常一般,但是还是想好好练,手里甲醇 电动机都有,都比较好上手,请问高手 Velocity90和LOGO600SE 耍起来哪个更安逸一些,Velocity90和LOGO600SE 算了算一套下来 LOGO可能贵一点,但是电机电调和我的JK3都通用,挺方便。还有就是看LOGO的塑料机身总是不太放心,耍起来3D强度没问题么,Velocity90和LOGO600SE 耍起来3D能有多大差别。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感谢

网友A:
主要还是看配件的支持。
要说3d性能,请看2010的3d master前3名使用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配件的支持。
要说3d性能,请看2010的3d master前3名使用的机型

油机准备 YS91+大V8    LOGO600准备电机:Kontronik Pyro 700-45 450kv 电调:Kontronik Jive 80 HV 陀螺仪:mini v8 express
以前一直是飞油机,习惯了一飞一下午不充电的感觉,听说LOGO600一次才能飞3分钟,那会非常不尽兴。

网友:
我也有楼主同样的疑问

网友:
 怎么每个帖子都有ls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配件的支持。
要说3d性能,请看2010的3d master前3名使用的机型

请问Logo 600可否使用, 亚拓6s, 5300mah的锂电,听说尺寸不同,放不下是吗?

网友:
其实现在电的想爽也很方便...
4组电池 加个好点的充电器  外场直接充每组才15分钟 可以做到连续飞个不停阿

网友C:
使用
引用 网友B:

请问Logo 600可否使用, 亚拓6s, 5300mah的锂电,听说尺寸不同,放不下是吗?

logo 500se 使用600桨的 话用 12s 2600的电池 能4分钟3d
logo 600se 使用690桨的 话用 12s 3300的电池 能4分钟3d 但是飞机太轻了, 最好用4000-4500之间的电池 能飞5分30秒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

logo 500se 使用600桨的 话用 12s 2600的电池 能4分钟3d
logo 600se 使用690桨的 话用 12s 3300的电池 能4分钟3d 但是飞机太轻了, 最好用4000-4500之间的电池 能飞5分30秒的时间

用14S 2P 4600毫安A123行么

网友:
14S 2P 4600毫安A123

网友D:
本人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中,不过没想上LOGO,准备在  Velocity90和X7之间选一个,电子设备已经准备好,就等飞机了  V8 EXPRESS   JR DS6315HV舵机  DS760尾舵机

如里上电的 就是凤黄 120A 12S电调,电机还没想好弄哪个

发动机也没想好弄哪个(因为以前没飞过油的)全是电的,在这里问问各位前辈们,油机好飞不,会不会太麻烦了(我时间不多,没有太多时间弄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中,不过没想上LOGO,准备在  Velocity90和X7之间选一个,电子设备已经准备好,就等飞机了  V8 EXPRESS   JR DS6315HV舵机  DS760尾舵机

如里上电的 就是凤黄 120A 12S电调,电机还没想好弄 ...

我是正好和你相反,飞惯油的了,没飞过电的,感觉油的比电的方便的多,只要带够油,一飞一天都没问题,电池充来充去想起来就头疼。

网友:
发动机os 91R. 应该不错. 最新款!!

楼主:
高手们都躲到哪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