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点火器(改进型)

楼主(2010-12-20):
受到290353430先生的启发,购置KIS-3R33S自制点火器。
在网上搜到这个模块价格是0.60元一只,因此买了10只。
这东西体积超小,只有打火机的1/4大小:

可以直接装在模型上,加一个开关即可。电池可以用模型上的接收机电源6V

指标不错:

开关电源的频率是340KHz
在输出接2X22uF的电容情况下,纹波小于20mV。
由于实际上火头的铂丝具有热惰性,所以不需要太小的纹波,所以输出改用两只体积为1206的10uF钽电解。

不用多圈电位器,直接用一只6.8k电阻取代原有的两只51k(513)电阻,这样输出电压就是1.55V左右。
改造后的体积仍然可以装在原有的壳子里。

见下图:
左边是改造前,右边是改造后:

在此特别鸣谢290353430先生!!
您可以参考290353430先生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1857&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 我是沙发..

真的要谢谢您,您提供的信息太有价值了。
一元钱搞定点火器,直接装在模型上,用一个开关控制即可。
电源就地取材,用模型上的接收机电源。

网友:
非常有意思

网友:
技术贴是要顶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技术方面的我最喜欢!!

楼主:
今天通电测试
输入端接6V电池,输出端接热火头。
输入电流0.76A,火头端电压1.5V。
成功!!

网友B:
恭喜,可以小批量投产造福模友

网友:
想知道这东西可靠吗,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可在用的过程中突然坏了,电压升高火头烧了几个,不敢用了

网友:
等几天试试,我也买了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压升高一般是你换的电阻不好,或者焊坏了,这个反馈电阻不止需要考虑他的阻值大小,还需要考虑他能承受的最大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多大的功率

网友(2011-01-26):
引用 网友B:
恭喜,可以小批量投产造福模友

  眼馋-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