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高手请进

楼主(2010-12-20):
EPP高手请进

淘宝的 15倍,30倍,35倍,等等的epp分别是什麽呢 ?

那种做3D机比较好呢?

网友:
我经常用但不注意这个问题,我一般去到材料城买,找到自己喜欢的硬度就买

网友A:
倍数越大越轻 一般使用30倍的

其实以前帖子里很多
请善待论坛的搜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数越大越轻 一般使用30倍的

其实以前帖子里很多
请善待论坛的搜索功能
\
谢谢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