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前辈能帮帮我啊

楼主(2010-12-20):
中毒太深  东西搞了一堆 接起了一个电机 在Mach3上测试电机一直发出嗡嗡的响声就是不转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线接的不对啊 请高手前辈们帮帮我吧 小弟感激不尽啊

楼主:
还有

还有

楼主:
还有

接口板线接的对吗?

接口板线接的对吗?

驱动器线接的对吗?

驱动器线接的对吗?

楼主:
继续

这个拨码开关应该怎么设置啊

这个拨码开关应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
继续

电源是60V8A500W的

电源是60V8A500W的

红色字体是我步进电机的参数 两相混合式四线 线序 : 黑A+蓝A- 白B+绿B-

红色字体是我步进电机的参数 两相混合式四线 线序 : 黑A+蓝A- 白B+绿B-

驱动器输入输出说明

驱动器输入输出说明

这是接口板链接驱动器说明

这是接口板链接驱动器说明

网友:
接线俺不太懂
您对着说明书来就行了

能听到嗡嗡响没冒烟,大致上是接对了

可能是MACH3里的设置不对

网友:
点一下MCAH3里面的【紧急复位】,然后用键盘的上下左右试试?

网友:
拔下步进电机插头,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或者电阻档,量a+a-是不是在一个绕组,和b+b-的阻值是不是一样,不是一个绕组的量应该是不通的。我大概看了一下,接口板到驱动板好像没有错,如果表测没问题,试试mach3里低电平高电平改变一下
4线的就晕,要是6线的就更晕了,我刚开始用6线的时候伙计连烧几个板子

网友A:
林大夫还没睡啊?好久没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林大夫还没睡啊?好久没来了

工人加班呢,我在网上淘呢,我每天都能睡懒觉

网友:
为啥接线不用冷压端子,线头至少也要过锡吧,自己玩也要注意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