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坦克波箱改大电机会烧电路吗?

楼主(2010-12-20):
比如把田宫原来的380电机换成540电机     会不会把原来的田宫电路烧掉啊? 有没有改过的大大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
我准备把恒龙的坦克380电机换540的,不过百度一下之后就没敢直接上,只好等买新的大电调之后再换,电路板怕是会烧。田宫的没试过,貌似挺危险的,尤其是540电机这种大功率的,电调不够力就直接会烧电调的,比烧电机成本高

网友A:
rcfans或是rctw上有个贴,是“大车车”把田虎王改540的,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fans或是rctw上有个贴,是“大车车”把田虎王改540的,你可以看看

bank  也就是说 可以改是吧 “大车车”改的那个 具体的细节不太清楚 扭了越高的电机 貌似电流好像越小 电流变小就不会烧掉原来的电调  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改的,540算什么大电机

网友:
有这个想法,话说,我主要是想慢速下,没必要换大马达

网友A:
引用 楼主:

bank  也就是说 可以改是吧 “大车车”改的那个 具体的细节不太清楚 扭了越高的电机 貌似电流好像越小 电流变小就不会烧掉原来的电调  是不是这样啊?

好象他那个还是高T的540,持续电流是增大的,毕竟功率在那摆着,启动电流可能没超出田电调的范围,具体测试数据要问问他了,还有另一个是改的480电机,相对540来说这个好改些,就是相对380长度加大而已

网友:
等你改成功了,我跟上

网友:
LS啥时候进虎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他那个还是高T的540,持续电流是增大的,毕竟功率在那摆着,启动电流可能没超出田电调的范围,具体测试数据要问问他了,还有另一个是改的480电机,相对540来说这个好改些,就是相对380长度加大而已

改540要改很多地方  侧板要从新加工  精度不好把握  改480电机会使速度降下来吗?具体是什么样的电机啊?

网友:
我曾经用带550马达的减速电机制过坦克,用的就是恒龙主板,刚刚的都2年多了,没烧过(估计与高扭马达有关),就是太慢,力量哇哇的!有兴趣请移步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4

网友B:
同样的电机,线圈不一样 ,电流差的太大。大脚车的540电流极大,减速电机里的540,电流由极小。这个类似无刷的KV值。KV值不一样,电流差的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电机,线圈不一样 ,电流差的太大。大脚车的540电流极大,减速电机里的540,电流由极小。这个类似无刷的KV值。KV值不一样,电流差的太大了。

网友:
540大多是额定12伏电压的,原装电路可能电压不足吧

网友C:
540电机用12V?
那我们用的2S电池岂不都跑不了?

网友:
前两天去电子市场买的减速电机额定12伏,转速600,直径37mm,出轴6mm,正在等齿轮,到时看看配合原装电路板有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540电机用12V?
那我们用的2S电池岂不都跑不了?

说的是“大多”,我们的属于“小多”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电机,线圈不一样 ,电流差的太大。大脚车的540电流极大,减速电机里的540,电流由极小。这个类似无刷的KV值。KV值不一样,电流差的太大了。

专家的分析那是极为透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