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DIY 了一个便宜、好用、稳定的平衡充

楼主(2010-12-21):
用旧VCD的普通工频变压器,拆掉次极所以线圈,用3股同样线径同样长度的漆包线并绕 N 扎,就得到3组几乎相同的电压了 。。。。。。线路板。。。。3个 1N4007 + 3个10欧电阻 + 6个25V220UF电容+3个LED + 3个1K电阻 + 3个从
电池
芯上拆下来的锂电池过充过放保护板 。。。。。。 完了 超稳定哦, 500MAH的电池1.5小时就充好了 插上电源LED亮, 插入电池LED灭 4.21V充电截止 LED亮

网友A:
基本看懂了

网友B:
“ 500MAH的电池1.5小时就充好了”。这个“就”字耐人寻味哦,是不是该换下,我diy的平衡充1300毫安,一个半小时

楼主:
这是针对我这个变压器而言的
普通保护板少说也耐4A电流,你说4A够快了吗?电压是由变压器次极线圈而定的,你多绕几圈就行了。。。。。

网友C:
“500MAH的电池1.5小时就充好了”,太慢了,我的B6+充电器1.5A充电电流,2200mah的电池两节差不多也能充满了。

楼主:
呵呵,是慢了点,。。
我是专门给小C数(5 C) 充电的,不敢上大电流,我为什么用半波整流就是这个原因,如果用全波整流 电流会是现在的1.4倍,可能不用30分钟就充好了,不过太伤电池了

网友D:
我想看看充电电路图,:loveliness:

楼主:
大哥,这么简单都还要电路图?想都想出来的, ,,,,,针对大伙都说充的太慢了,我把那个限电阻换成3欧的了,1。5 C 充电,现在充得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