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油门没反应了。。。

楼主(2010-12-21):
前两天买了个RTF的450.在家里小试过,各方面没什么问题。今天拿出去一试,我靠。。油门突然就不灵了。。。推到底大桨都不带转的,但是控制螺距的舵机确是在动的。这是什么情况呀?

一接接收机感觉就不对,出断续的“滴。。。。滴。。。”声,而不是对频成功的声音。但是舵机都能动,就是电机不转。急坏我了。。。
遥控器用的是RadioLink的T6HP,会不会我遥控器按错什么了?可是我记得我没将遥控器改变过什么设置呀。因为我也不太会用这个控。
倒飞开关感觉拨完了之后没什么作用。

跟我使用的电池有关吗?在家里试的时候,用的是原配的11.1v  20c  2200mah的电池。今天用的是11.1v 25c 2200mah的电池。
之前也有几次是我先接的接收机,后开的控,跟这有关系吗?听说这样不好的。

恳请高人指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危险啊!替你出冷汗!弄清楚再玩!先开控,再接飞机电源,倒飞开关关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咱这不新手么。。又图便宜,在网上买的机机。身边又没模友。自己单搞,又没详细的说明书,店家还老不在线,问起来不方便。。。嘿嘿。放心吧,450的惨痛教训论坛里我还是看了不少的。。油门我是一点点给的,但就是推到底了都没反应呃。。。。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e......怎么设?是将油门推到最大,然后听到接收机哔哔的响几声吗?

网友:
非常危险的新手

倒飞开关不能乱动的,好在没给你设置吧。不然就完蛋了。
建议你拆了马达齿,然后在试设置。不然非常危险。
要设置电调不能拔马达线的。不然提示声音都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