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STARMAX EPO 25级 电动 J3 CUB

楼主(2010-12-21):
厂家送测的J3,细节像真度高,安装零件、工具齐全,甚至还配了桨。
安装时,便能体会到厂商在这架模型的设计上是用了心的。以前只飞过该厂的涵道,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螺旋桨机型。

对J3一直不感冒,因为前后买了4架大大小小的全球产的轻木J3,没有一架飞的爽的。都是转弯时掉高度明显,降落时低速很容易失速。时刻紧张着,完全没了上单翼应有的悠闲。

这架飞机我配了双天3548 840KV的电机,11×7的桨,60A好盈,双天4S 2800 30C电池。其实3542就够了,但机头罩上去嫌短了。
试飞当天风和日丽,三级风左右。这架J3从起飞开始就让我改变了固有的印象,推油门后轮即离地,不用拉杆很自然的就缓缓起飞。在空中可以完全关闭油门,当滑翔机一样飞而不用担心转弯时的失速。一块电池可以飞10分钟以上还有3.8,以至于我干脆拿了椅子在F1的围栏边坐着飞,享受蓝天里的一抹暖色的黄。看来这架飞机的气动设计的不错。队友过来拿起飞机时,都没想到这架飞机会有这样的重量。

比较赞的是降落,每次滑行到地面时,后轮会始终离着地滑行好一阵子,引来不少笑声。但却一次都没出现过以前飞J3降落滑跑到最后时容易拿大顶的现象。
结束一天的飞行时,水鸟队员们轮番拿它起飞降落,很休闲。换电池也很方便,半分钟不到就又可以上天了。

需要改进的之处:
1、设计好,但不代表做工好。几乎所有的粘合之处,都需要重新用环氧重新粘合。唯一没有考虑到的机翼固定螺母,脱落后让人欲哭无泪啊。涂胶又担心螺纹。最后只能侧窗开洞每次用镊子对上。如果这样,还不如早前不上胶的版本。
2、塑料的材质实在是不敢恭维。机翼斜拉杆和起落架斜拉杆的接头都是在飞第一个起落时就在根部断裂。好在拿掉后也不影响飞行。
3、漆很薄,手上稍有湿的,抓着机翼就会扯下一片色彩。相对FMS的漆水质量,差距明显。
这些都是可以稍作努力就能改进的地方,希望厂家能让做工对得起设计。

感谢风满楼的拍摄。

网友:
恭喜扁豆啊,爽飞了。
我的电机还没到呢……等着呢……

楼主:
呵呵,没等原厂电机是因为觉得12寸的桨配25级的尺寸嫌大了,像真度也不高。所以就选了高KV的,用11寸的桨。
但电机一定要用48长度的,否则就比较麻烦,因为机头罩的螺丝孔已开好,机身的螺丝孔也已限位,所以很难调整。

网友:
泡沫始終欠質感!

网友A:
赞同楼主所提的需要改进的地方,我的J3有些地方已经掉漆,买了一罐喷漆准备以后自己喷一下。
机翼不用斜拉可以吗?我的斜拉杆还好,但起落架的三角片都修补了两次了,很难看了。
我用的原厂的电机,原厂12X6桨,YZW 的4S 2600MAH 25C的电池飞不到10分钟,最多6-7分钟,一次就因为电池耗尽而炸机,遥控定时器设的是10分钟,降落第5边离降落点20米左右的地方拉不起来了,损失不大就桨和起落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同楼主所提的需要改进的地方,我的J3有些地方已经掉漆,买了一罐喷漆准备以后自己喷一下。
机翼不用斜拉可以吗?我的斜拉杆还好,但起落架的三角片都修补了两次了,很难看了。
我用的原厂的电机,原厂12X6桨,YZ ...

我现在一直没有装机翼斜拉杆,完全没问题。在风大做暴力动作时,稍微有些晃悠,但不至于影响飞行。悠闲的滑翔时,更加没问题了。
我的起落架三角片还没出过问题,因为失速点低,每次降落都很柔和。如果补过太丑,可以用广告用的那种彩色粘纸整个贴上去遮住。那个黄与J3黄的色差不是很明显。
我觉得原厂的配置过强,耗电过快。你要不换11×6或12×5的桨试试?

网友B:
朋友的J3准备周末组装,请教扁豆前辈;是所有原厂粘合的部分都要重新粘吗?意味着机身都要解体,那可功夫大了。
原配电机用原配桨或12*6劲旋风木桨,3S电池,准备悠闲的飞行,暂时不上4S。一切都要等试飞后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的J3准备周末组装,请教扁豆前辈;是所有原厂粘合的部分都要重新粘吗?意味着机身都要解体,那可功夫大了。
原配电机用原配桨或12*6劲旋风木桨,3S电池,准备悠闲的飞行,暂时不上4S。一切都要等试飞后才知。

泡沫与泡沫拼合处如果未见明显缝隙的话,就不要重新拆开粘了。
但所有塑料或有机玻璃与泡沫连接处,必须扒开重新粘。哪怕是貌似很牢的也要扒开重新涂胶。事实上,每一处这样的地方都是轻轻一拉就掉了。
建议最好要用5分钟环氧,用泡沫胶吃不住强度,等的时间也长。一年多来用这种胶水粘EPS/EPO从未出现腐蚀情况。而且效果非常好,粘过以后就没再掉过。
我觉得原配电机配12寸的桨,就应该用3S来飞,否则用4S桨就过大了,耗电很快。你可以试试。这个飞机所需的动力真是比想象的要低很多,推半油门不拉杆就可以离地了。
但那个电池仓是为4S设计的,塞进去刚好又紧又能不费劲的拔出。如果用3S,可以垫个木片。
提醒一下,这种塞进去的固定电池方式,基本没有任何散热方式,每次电池拿出都是很烫的,这是设计的欠考虑之处。所以更加不能过放,否则肚子大了再一热就根本拔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沫与泡沫拼合处如果未见明显缝隙的话,就不要重新拆开粘了。
但所有塑料或有机玻璃与泡沫连接处,必须扒开重新粘。哪怕是貌似很牢的也要扒开重新涂胶。事实上,每一处这样的地方都是轻轻一拉就掉了。
建议最好 ...

用3S的电池重心会不会有问题,头轻?

网友:
多谢扁豆前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S的电池重心会不会有问题,头轻?

电池上贴30g铅块,又紧又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与泡沫拼合处如果未见明显缝隙的话,就不要重新拆开粘了。
但所有塑料或有机玻璃与泡沫连接处,必须扒开重新粘。哪怕是貌似很牢的也要扒开重新涂胶。事实上,每一处这样的地方都是轻轻一拉就掉了。
建议最好 ...

很可惜 我的J3泡沫之间很多缝隙 有机玻璃与泡沫间现在就能见到明显的松动 呵呵
看来安装要点功夫了

网友C:
出乎意料的好飞,甚至好过同级的轻木J3,很难想象1.8公斤的飞机在空中如此的“悠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直没有装机翼斜拉杆,完全没问题。在风大做暴力动作时,稍微有些晃悠,但不至于影响飞行。悠闲的滑翔时,更加没问题了。
我的起落架三角片还没出过问题,因为失速点低,每次降落都很柔和。如果补过太丑, ...

买了11×5.5的桨,这两天假期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与泡沫拼合处如果未见明显缝隙的话,就不要重新拆开粘了。
但所有塑料或有机玻璃与泡沫连接处,必须扒开重新粘。哪怕是貌似很牢的也要扒开重新涂胶。事实上,每一处这样的地方都是轻轻一拉就掉了。
建议最好 ...

是啊,本来这种类型的飞机就不需要多少动力,布局和翼型决定了其低速性能特别好,想飞快反而代价很大。个人感觉这类飞机推重比配置的超过0.6就已经不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乎意料的好飞,甚至好过同级的轻木J3,很难想象1.8公斤的飞机在空中如此的“悠哉”。

有时候有的机子确实要飞过才知道!

网友D:
这飞机现在挺流行的哦,之前就看过有人将做工很差,说尾翼是吹塑的材质,脆得一掰就断,呵呵,不过这样子真是很招人喜欢,不知道厂家有没有改进做工质量啊?有没有第二版第三版面世啊??苦行僧老兄不就在卖这飞机吗,讲讲呗

网友(2011-01-29):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现在挺流行的哦,之前就看过有人将做工很差,说尾翼是吹塑的材质,脆得一掰就断,呵呵,不过这样子真是很招人喜欢,不知道厂家有没有改进做工质量啊?有没有第二版第三版面世啊??苦行僧老兄不就在卖这飞机吗 ...

我有一架啊,尾翼不是你所说的吹塑的材料,也是EPO的,很结实。

网友:
我正准备入一架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