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主轴悲剧了,郁闷到现在

楼主(2010-12-21):
换完主轴,发现多出个铜套,装上铜套,发现小齿盘就会擦到机身,不装倒是蛮合适的,不知道哪里装错了,求解!

多出来的

多出来的

网友:
 cai神也会碰到问题。。。这个不就是大齿盘跟主轴固定轴承之间的那个单向轴承铜套圈么。。。应该是套在单向轴承套顶端上的。你是不是把单向轴承套顶的太进去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單向軸承跟單向座位移,才造成這種情況
請檢查單向軸承跟單向座高度是否一致

楼主:
很有可能,这个套子是放在大齿盘和主轴之间的,还是应该压进大齿盘?

晚上我回家拍照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去买套YT的原装大小齿盘组对比下吧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主轴装反了啊?
轴承铜套只是放在单向轴承座上而已。

网友:
这种问题嘛,你悄悄咪咪问我就行了吧,还发帖子,这不,杯具了吧。。。

楼主:
我在拆的时候没留意那个铜套,所以装回去的时候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主轴应该没装反,我看了的,有字的一面在下面

网友:
嘿嘿,小齿盘插入大齿盘之后,再把铜套套上去。套到小齿轮插进来的那个柱子上。然后就平整了,再插入主轴。

网友:
没事多潜水,cai神潜水明显不够,看,杯具了吧

网友:
cai神周末两河来给你解决

网友:
好简单的事哦,晕死,单向轴承套装进轴承后,会有点余量上铜圈的,套上去就OK了,再插主轴,你简直耍转切了,哎。。。。。。。。。。。。。。。

楼主:
这个飞机第一次炸,取下来的时候没注意看结构

网友:
cai神以前都玩啥的啊?

网友:
cai神这次搞大发了哦

网友:
cai神只懂派饯 不懂修机

网友:
这个铜套上面紧挨着主轴下轴承

楼主:
感觉好像单向轴承被摔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