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关于450电直尾旋翼的推力问题

楼主(2010-12-21):
因玩水机的需要,本人想做一艘救援艇,想做成空气浆的,要求能原地转弯和倒退,因为没有双向电调,所以就想用两个450的尾波箱做成变距螺旋桨来操控,这样就可以解决原地转弯和到退的问题,我的控是Futaba 6exhp的,这能设置十字盘混控。

楼主:
就不知道450尾旋翼产生的推力够不够。

网友A:
看你的艇有多大了

网友B:
 不如,你把450直昇機整架放在一空的模型船上,
腳架牢固的綁著船,那你直接操控直昇機,就能想船到那就那的了!
簡單

网友B:
 腳架是直接的貼著船面綁著,直昇機不用飛起來,一樣能帶動船的移動

网友C:
转速上去了,看你用什么浆了,推力应该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