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设备怎么选?

楼主(2010-12-21):
futaba6ex的72M控,用什么
图传
好呢?听说1.2G的容易受干扰,还有的说发热量大地面开机不能超过一分钟。摄像头选什么呢?是不是图传的效率只能有那么点分辨率,不能实时高清?还有,在城市周边有部分高楼的地方飞是不是容易失控?使用功放有没有帮助,还是说要一直飞高?and 数传电台是怎么玩的,有介绍和推荐么。。。

网友A:
我来给人你讲吧,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1.用柏通军工1W 2.4g图传比较好
2.用1.2g违法,不建议用,另外图传功率大了,都容易发热,建议发射端加散热片
3.摄像头普通540线够了,不到300百元
4.普通图传只能传输AV信号,不能实时高清
5.在城市周边有高楼的地方容易失控,一是干扰大,二是容易被遮档
6.加功放可以增加遥控距离,穿透力也强一些,不过仍不建议你飞到楼后面去
7.数传电台可代替普通接收机,距离较远,如果上数传,21AP加地面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很详细了,先试试短距的FPV再说

网友B:
确实要飞高
军工1W的图传原装天线 50米高度600米信号受影响
100米可以到1000米左右
300米最远飞过1800 米

网友C:
人家原装天线 飞了 5km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昨天和你认识的老程试飞新装的FPV,虽然又遇到了挫折,但是柏通1.2G 800MW的图传(平板天线)竟然达到10.7公里远。太震撼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1.2的比2.4的差在什么地方了,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