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机,疑问,500E和450SPORT该怎么选~?

楼主(2010-12-21):
YT的新春优惠已经公布了~450SPORT的价格非常接近500E了,但是考虑到配件和电池,500E的使用成本也会比450高一些,但不会高出好多,现在纠结了~不知道该不该等着买500E呢?各位大大不要说一步入手550E哈~一是不想一步用那么多资金,二是我想技术成熟了直接上700~再有就是找不到500E的配置清单啊~是和ESP一样的配置吗,应该带陀螺仪吧?

网友:
呵呵很纠结啊

网友:
呵呵非常纠结啊

网友A:
飞机越大越好飞,500比450好飞很多,入门比较容易,450和500的成本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越大越好飞,500比450好飞很多,入门比较容易,450和500的成本差不了多少

配件是最大问题吧~~??

网友B:
是塑料板的 看清楚海报的尾桨。

网友C:
如果差不太多当然500了 可惜是500E不是500ESP

网友D:
500的电池很贵哦

网友:
真是塑料板,不如买425了~~

网友:
500 想都不要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塑料板的 看清楚海报的尾桨。

怎么看的是塑料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差不太多当然500了 可惜是500E不是500ESP

和ESP差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的电池很贵哦

500电池貌似2,3百还可以呀~

网友:
我去年也犹豫是上500esp呢,还是600e呢,后来还是上了500。
500是专门给没有车的模友提供的,方便携带,同时重量刚刚好,抗风性,暴力性,稳定性都很好,是练习用的好飞机。
所谓的炸鸡成本高,的确如此,不过大飞机一般谁敢上没有把握的动作呢?呵呵。所以一般很少炸鸡……
再说直升机只要飞高一点,哪怕做再难的动作,大不了改成悬停就好了,还是不大会出事的。
反正我飞了一年500esp,仅仅炸过一次机……
人说500炸鸡500块钱起,果然如戏,楼主做好心理准备,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的是塑料版呀~

浆的外形不一样,碳浆是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的外形不一样,碳浆是方形的.

可这款是碳桨啊~

网友:
500普及的年代还没来到

网友:
新手请教? 500E与500ESP到底区别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