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1):
我的模拟器一直提示打开发射机电源,我遥控器电源是打开了关了再打开还是不行,电脑上设备里面没有问号,电脑能识别遥控器,就是模拟器一直提示打开发射机电源,跟本没法练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看看是USB接口接触不好吧,插到电脑后面的USB接口试试,我的原来也是这样,后来换了一个接口OK了。

楼主:
我插到电脑后面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有没有谁告诉我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无法使用模拟器,憋得没有法就用真机练了,结果把尾桨折了,哪位仁兄告诉我个确切的解决办法吧,八辈祖宗感谢你了

网友:
看你的狗绿灯亮没,如果红灯亮就是软件和狗不匹配了,换软件了

楼主:
我狗市一体式的,没有灯

网友:
换个usb口试下

网友:
解决了不

网友:
反复插拔USB口和控的开关折腾,我有时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