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木头的问题,大家来帮我提供些方案

楼主(2010-12-21):
如下图,我画的示意图。 我要把木材A和B通过胶水接起来。而且能达到比较实用的强度。
各位朋友,有没有做过类似活的。 我爸爸今天特地打电话来问我这个问题,要我帮他搞定。

网友:
现在有专用的设备,效率很高。榫子是三角的。

网友:
楼主看看家具的 指接板
我经常用
接缝强度不亚于木材本身了

网友:
榫头用斜角的.这样轴向拉不出去.横向可以考虑搭接,上下搭接.然后粘合.

不然就只能拿去压了

网友:
在侧面再上一个木销吧,纯属业余意见,还望不要见笑

网友:
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结构的榫头,来接你这两块木头.
具体要看你木头的尺寸了,一般来讲,用电木铣+对应的刀来实现.

要是要求不高,可以直接沾.
可以打眼,塞几根木棒,或者是拉槽子塞木片.总之加大胶合面就能解决强度问题

楼主:
斜角榫头,是可以。但现在就用胶水,看有什么好的推荐?用什么类型的?  这个地方会成一个角度,正好是利用这个"指接"的地方转弯。而且受的力不是轴向的。

网友:
燕尾榫加拼板胶,再好就是太棒3

网友:
这个应该去木工论坛问问

楼主:
太棒,楼上的朋友用过吗?他分I II III 三种,哪种粘接力最强? 我考虑过给老爸推荐用这个。  这个和网上买的拼板胶有什么区别?
这个接口主要受弯曲变形的力。

这个不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想到发这里的工具论坛咯。这里人气很高的,呵呵。

网友:
太棒系列都不错,3当然更好:高强度,无污染(据说),干燥时间短,用量少,可比较贵。
拼板胶也不错,就是干的慢,一般大桶装卖。
这结构还要弯曲,加横栓为妥。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正好利用这个指接转弯?你不是要做盒子吧?

网友:
接缝处到底是怎样应用应表述清楚,图上是平行对接,后面又说要在接口处转弯,转多大角度?受力方向如何?一头雾水无从思考.再仔细描述一下

楼主:
原来用的一条木材做的,现在想用一个接头来完成这个转弯。

网友:
哦,做这个啊,明白了.见过不是一根木头的成品(我家坐的就是),不是这样接的,是2根木头,2头尖劈,角度很小但比较长,然后粘的.感觉上强度比你画图的方榫要好些.

要是用你图中的方榫,加工起来不容易,可以用现成或自制的齿板定位后铣,但明显需要一定的深度才能保证强度,而且参入的部分长了的话,木头浪费也不少,达不到俭省木头的目的.

还有种做法,腿不弯,但后背是倾斜搭在椅子面上的,看上去挺稳当也方便制作.

网友:
建议楼主,将方头改成三角头.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地方是受力点,强度要求高,直接做对接可能不合适。要为省料和加工方便,可直接把靠背和凳子做成两部分,反而好做,一个连接点在你的箭头所指位置,一个在靠下位置。 晚上给你照一个我的餐椅做参考。

楼主:
好的,谢谢。有什么好的样片,发给我看一下。让老爸学习一下。

网友:
建议直接去买成品

网友:
椅子的这个长背条最好不要拼,麻烦、不结实,费工,再用太棒胶水都能买几条这样的长木条了。最好的办法是用宽点的板子画上曲线,用窄锯子或曲线锯锯出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照片。这个是挺好的。

网友:
用指接胶合

但主料建议也要左右分离。这个胶合部分就错开了,破损力可以大大提升

目前个人能作出指接板材的相当的少

相应的刀具有的,只是拼板要用,特长的台式工具

如真要试一下,作燕尾会容易一些

图片是引用一位木工爱好者的,他这里用的是平行式而非燕尾,用的就是太棒胶。

图片是引用一位木工爱好者的,他这里用的是平行式而非燕尾,用的就是太棒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