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让t8在固定翼模式下有了油门锁定功能!!!

楼主(2010-12-21):
此办法同样适用于天地飞9,控设置成固定翼模式。(目前控没电了,全凭记忆叙述,菜单名称可能不准确,猜吧,呵呵)正题开始:
进菜单,选最后一项高级设置,选第二项普通混控编程01进入
选择油门》》油门  禁用改成开(或者关) 开关选择A 其余不管,往下翻页,将三个数值全设置成-100(包括偏移值也是-100)
好,退出退出,按菜单选第一项通道监视,试试看。
这时候,开关A朝前拨,油门是正常的,开关A往自己这边拨,油门在不超过一半的范围内,数值不会变化,就是-100%,继续推油会发现,大约75%油门时候,油门输出变化了,这会导致马达起转的。
不急,继续来设置。
---------------------------------------
还是按照刚才的办法进入高级选项,将油门曲线设置为高级模式。
然后进第6项(还是第七) 曲线混控模式01
依然设置 油门》油门,作用开关设置为A,其余不管,翻页进入曲线编辑
从左往右一共七个点,分别设置为 0% 0% 0%0% 0% -15% -50%
明白没,前5点都是在中间 0% 第六点往下-15% 第七点往下 -50%
然后 退出退出退出,进入通道状态监视页面,试试看吧,会有惊喜的。
-----------------------------------------
这种办法能有效增加调机时候的安全性,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油门切锁定时候,并不是一直处于-100状态(-100%状态在指示条的缺口处,在低就超过-100%了,这点要清楚),可以慢慢推油门,会发现大约在70~80%油门时候,油门通道输出会低于-100%一下,幅度不大,再往上推 又会在-100位置。全程油门都在-100或以下,马达是不会转的。
虽然有点美中不足,但是一点影响也没有,完全实现了油门锁定的目的和效果。

希望能帮到用天地飞t8 t9玩固定翼 的朋友。

网友:
一上线,就看到这么个好消息
回去也试试先

网友:
顶一个,以前用普通混控设的半死,这个应该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的钻研精神太强悍了,终于破解了难题,学习了。

网友:
请问lz固定翼用油门混空 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好帖!有这个功能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
试了,可以实现油门锁定功能。

网友:
谢谢楼主,刚设好T9,

网友:
请问油门锁定这个功能 有什么用呢?
飞固定翼时什么情况下用 油门锁定这个功能?

楼主:
需要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很多啊,举例:
1、飞机不正常降落(炸鸡)后,一手拿机,一手拿控(或许挂在脖子上)急忙往回走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油门杆。。。。。
2、飞机做起飞前的调试,测试各舵面情况,无意推了把油门。。。。。
3、控放在一边,这边刚给飞机插上电池,电调刚自检完,来一小朋友(或者其他生物)动一下你的控。。。。。
4、危急时刻,需要紧急关闭动力,拨开关应该比拉油门快(尤其是新手阶段,越急越容易出错)。。。。。
理由够了吗?不够的楼下补充。

网友:
我的手就被误伤过,在调机时碰到了油门

网友:
LZ是好人哪

网友:
将三个数值全设置成-100(包括偏移值也是-100)
这里的-100是否可以设置成-150  这样的话全程也都在-100一下 这样后面的混控曲线是否就不用设置了?可以吗?不可以的原因能不能说一下?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楼上的,如果-150的话 就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油门锁定状态下 飞机插电,对于xxd之类自动识别油门行程的电调来讲,一旦油门锁定取消,马达会立刻转起来的。这样说能理解吗?
比如:电调认为-120(-150也行,总之不是-100)的数值是最小油门,那么油门不锁定的时候,接收机会输出-100的信号给电调,而电调就会认为当前数值比之前的高,于是马达就启动了,你最小油门都不行,只能拔电,油门最小(不能锁定状态)时候插电,电调从新确认油门行程。
这也能很好的解释那些增加开关的方式实现油门锁定的遥控器,打开油门锁定时,马达就会转的原因,因为油门锁定时候,电调收到的信号并非-100%,而是-120%甚至更低。当然 好赢之类具有油门行程设置的电调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会出现通电后电调发出异常油门位置的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很多啊,举例:
1、飞机不正常降落(炸鸡)后,一手拿机,一手拿控(或许挂在脖子上)急忙往回走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油门杆。。。。。
2、飞机做起飞前的调试,测试各舵面情况,无意推了把 ...

天9有个熄火设置也可以这样吧!

楼主:
t8 t9都一样 熄火设置是针对油机的,电动的没意义。所以电动的需要设置油门锁定,让油门信号始终在-100%

网友A:
发现此方法已经被官方认可了,哈哈。不错,应该给楼主发奖。

网友B:
回复 楼主:
:em26顶

网友C:
顶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D(2011-01-21):
我的JRDSX9在固定翼模式下设置了油门锁定!

网友E(2011-03-17):
我的咋没效果呢。。我也是天8 四旋翼

网友F:
拔电机线不就的了

网友G(2011-05-14):
回复 网友H:
拔电机线的时候不小心把油门推上去了。。。。。。。

网友I:
顶楼主!真有研究精神
如果能讲讲其中原理就好了。
我按照你的方式也搞好了固定翼油门锁定
其中要说明一下,楼主说的默认的那些设置,并不是每一个控都一样,最好把配置贴上来好些
例如,位置参数就不同。开关的位置设置成2(靠近自己的那个位置)混控才起作用

网友J(2012-06-29):
回复 楼主:
我的是天9s,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在详细点解释下么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我试了怎么不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