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砂轮机问题

楼主(2010-12-21):
请教:砂轮的垫片为什么用纸的?用胶皮的行不行?

网友:
我的砂轮机垫片是塑料的。

稍有些弹性的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A:
我的砂轮机没垫片,难道要加一个 ,不会是说座子下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砂轮机没垫片,难道要加一个 ,不会是说座子下面的吧

是砂轮片两面的垫片。

网友B:
纸的,塑料的都可以,塑料的耐用,其实垫片的作用就是增大摩擦,起一个缓冲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的,塑料的都可以,塑料的耐用,其实垫片的作用就是增大摩擦,起一个缓冲作用!

如果是这样,用橡胶垫岂不更好。
我买的砂轮机的砂轮片(原配)的内孔与芯轴存在一定的矿量。仔细调整好砂轮片的跳动以后,磨刀时力大一点砂轮片就偏了。
另外砂轮机轴没有锁紧装置,装砂轮片时不能上紧。我想在砂轮轴端头搞个内六角的孔不知是否可行?(主要是考虑砂轮机原设计时就不允许将砂轮片上的过紧,否则砂轮片内伤在高速转动时会飞出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