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1改4#6bell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请问各位大侠,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50131468
,这个4#6bell的旋翼头可以直接装在120D01上吗?谢谢!

网友A(2011-03-12):
我正想把bell改d01呢。直接换个好不哈哈。

网友B:
v120d01没试过,我的4#6s换上很简单,十五分钟搞定,正爽飞。
lz想换头是不是觉得120d01太灵活,控制不了,秒炸?
不用换,再秒炸一周就好了。
我是为了儿子入门单桨容易些才为他换上的。我自己本来就快要炸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