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1改4#6bell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请问各位大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50131468,这个4#6bell的旋翼头可以直接装在120D01上吗?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晕倒,人家是想方设法把4#6改成d01,你倒是反过来了

网友:
你是高级改低级啊,D01不好飞迈

网友A:
高手从来都是只看不回   其实我也想改BELL头的 也是D01   因为没玩过平衡锤的 所以想感受呗 肯定比无副翼的稳定 我玩的第一架飞机就是D01  炸过几次 现在练的差不多了 一直都没坏 D01是架好飞机啊 做工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从来都是只看不回   其实我也想改BELL头的 也是D01   因为没玩过平衡锤的 所以想感受呗 肯定比无副翼的稳定 我玩的第一架飞机就是D01  炸过几次 现在练的差不多了 一直都没坏 D01是架好飞机啊 做工很不错的

兄弟,我改好了,直接换了BELL的头就可以了,的确比无副翼要稳,感觉非常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的Bell才到手四天,我跟你换D01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我改好了,直接换了BELL的头就可以了,的确比无副翼要稳,感觉非常好。

恩啊 只需要换旋头就行了 改了后灵活不?加我QQ一起交流的 3326556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Bell才到手四天,我跟你换D01行不行?

额~~我又买了台BELL..

网友:
兄弟建了一个4#6 D01类型的群 一起交流哈 95971561

网友C:
没有改的必要,玩了D01,再飞BELL,就很没意思了,带平衡锤的反应太笨,动作大了平衡锤容易打到头罩及机尾管,而且平衡锤的惯性太大,不爽。

网友:
但是有平衡锤自旋很稳
但始终是要玩无副翼的

网友:
买4#6在买3G四和一貌似,要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啊 只需要换旋头就行了 改了后灵活不?加我QQ一起交流的 332655611

改BELL后就是稳定,当然灵活性就无法跟无副翼比的,在室内玩是很好,不会有太大压力,在室外当然是无副翼好玩了,不过有个问题要注意的是,多了一个平衡锤就多了两个拉杆,调试会麻烦一些,而且如果炸过后有问题也比较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改的必要,玩了D01,再飞BELL,就很没意思了,带平衡锤的反应太笨,动作大了平衡锤容易打到头罩及机尾管,而且平衡锤的惯性太大,不爽。

主要是惯性问题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