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MKS还有250用的小舵机吗?

楼主(2010-12-21):
原来的MKS530很好!和545配合用在250上飞起来那个爽啊!

不过把530换了95,结果装不上了!!只好又用回了DS410M。

不过听说530容易烧,厂家才换的95。

现在倒好,250没有舵机使了,只好用回YT的DS410M。

心里那个不爽啊!!

MKS啥时候能出一款250用的高速舵机?或者是530改款,不那么容易烧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 不過 裝不進去是否線材干涉了? 還是尺寸進不去, 可否具體說明

楼主:
1、95舵机的出线方式,导致无法使用原先的250舵机固定片来进行安装;

2、95舵机齿位置非常突出,导致无论用那种舵机臂都无法将十字盘与舵机间的连杆安装成垂直状态。

所以,95并不适合YT250用做斜盘。

网友:
GL的N290不错的,我450用下来很耐用,比410耐用多了

网友(2011-01-20):
回复 网友B:

ds95 有改新版出線了,, 看是否可以改善您的困擾

网友:
MKS 在德国有卖ds 450 mg.应该适合250用

Totzone: 0.002 ms (Grundeinstellung)
Steuer System: Positives Breitensignal
Arbeitsfrequenz: 1520μs / 333hz
Benötigter Empfangsimpuls: 3.0 ~ 5.0 V Hoch zu Hoch Rechtecksignal
Arbeitsspannung: 4.8 ~ 5.0 V Gleichspannung
Arbeitstemperatur: -10 to + 60°C - Grad Celsius
Stellgeschwindigkeit (4.8V):  0.120 sec/60° ohne Last
Stellgeschwindigkeit (5.0V): 0.115 sec./60° ohne Last
Stellmoment (4.8V):  3.10 kg.cm (43.0 oz/in)
Stellmoment (5.0V):  3.22 kg.cm (44.7 oz/in)
360° Modifikation: JA
Motortyp: Coreless Motor (eisenlos)
Potentiometer Antrieb: Indirekter Antrieb
Lagerungstyp: 3-fach Kugelgelagert
Getriebetyp: metall- und aluminium-magnesiumlegierte Zahnräder
Programmierbarkeit: JA
Abmessungen: 22.5 x 10 x 23.5 mm (0.989 x 0.39 x 0.93 in)
Gewicht:  9.5 g (0.335 oz)
Kabellänge: 15.0 cm (5.9 in)

网友:
即便能装,也没适合的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