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飞翼和常规滑翔机比拼极限的飞行效率

楼主(2010-12-21):
哪个更高?
我说的飞行效率,可以简单地归结到:滑翔比。
如果带上动力,则是续航里程了,条件是飞机都满载,装尽可能多的电池或者燃料。
假设都尽可能的采用了提高飞行效率的技术措施,诸如用最合适的翼型,调整到最佳状态,外形光滑流线等等。

我从感觉上看,觉得飞翼虽然整个是个机翼没有机身,但是它要配平、保证安定性之类的事情,是要靠后掠之类的方式的,而这就会损失些用来产生升力的翼面积,而升降副翼距离重心较近,操纵力臂短,操纵所带来的阻力损失就会比较大。还不如现代的滑翔机用纤细的一根尾巴来做这些事情更好。

网友:
在模型这样的低速飞行器上 速度快了 阻力才会激增

常规布局在低速是有绝对优势的 毕竟操作机构很简单 那几个舵面而已

比如 人力飞机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亚音速或者更高速就很明显了

飞翼布局 通过先进的电控系统 无尾布局也可以飞 现代的操作方式很多 并非舵面一种

飞翼的前景是可以展望的 不然波音公司也不会去弄那个X-48 不会无的放矢的

网友:
飞翼衍生的连翼机。。。这样布局的飞机在低速巡航也有较大的升力 而且克服了飞翼后掠太多损失升力的弊病 把前掠后掠结合起来

著名的无人机DARA D1

翼展是3米3 长1米8 任务载荷4KG 续航15小时 航程1500KM

这效率 也不丢人了

网友:
有图纸自己做一架!

网友:
飞翼  滑翔性能不错的

网友:
飞翼是气动平衡的,后部要产生负升了才能稳定,这种气动结构显然不如常规结构的重力配平来的高效,想要高效,超大翼弦比和低空重才是正确方向

楼主:
多谢各位。我有点动了FPV载机的心思,所以先确定个大体方案。
现在看来,飞翼胜在简洁,重心靠前点,后掠大点也能足够稳定应该。
而滑翔机风格则胜在性能。

网友A:
飞翼布局可以省去机身与机翼干涉阻力,垂尾的干涉阻力,机身形状阻力==一堆的阻力,使用后掠翼梢部分翼型预扭等方法,不需要大后掠,不需要用S翼,一样可以获得稳定的飞翼布局
而此时,整体阻力会降低50%+

本来飞翼是最适合滑翔的
只是一般来说滑翔机都是无动力的,由于方向稳定性不够,dlg采用这个布局不好甩弹射也不容易弹,但是上了天,就不一样了
我记得一个F3留空赛的世界纪录是一个M型的飞翼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我没发言权了

网友(2011-04-05):
呵呵,我喜欢飞翼

网友(2016-11-30):
都是高手,我发言权没了

网友(2017-01-03):
我想做个飞翼,试一下

网友(2017-08-26):
引用 网友A:
飞翼布局可以省去机身与机翼干涉阻力,垂尾的干涉阻力,机身形状阻力==一堆的阻力,使用后掠翼梢部分翼型预 ...

求教一下什么是M型飞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