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加9256锁尾,尾巴飘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2-21):
把飞机通电放这不动,尾
舵机
自动转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可能是机械部分的问题吧?

楼主:
是611的问题还是9256的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B:
611要使用专用的锁尾舵机。

楼主:
9256是611专用舵机啊,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呢?

网友C(2011-02-10):
直接用251就OK了~

网友D:
没看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很多回答 纯属扯淡 估计还是你设置和调试的问题 你的陀螺仪 自检了没有???

网友F:
飞机放在地上插电,陀螺仪自检完毕才能移动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