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十字盘有问题,请高手来指导!

楼主(2010-12-21):
我的飞机推油门向上的时候,油门推到中间,也就是50%的时候,十字盘会下降一点点,然后才向上升,我油门向下降的时候,油门到中间的位置,十字盘也会向上升一点点后才向下降,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啊?

另外,我的飞机换了个新的舵机,十字盘是平行的!

我的飞机是风神50. 肯求各位高手来解答,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控里面的螺距曲线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哈螺距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螺距曲线要设置哪几个数据啊,谢谢了! 知道的朋友给个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螺距曲线要设置哪几个数据啊,谢谢了! 知道的朋友给个数据。

螺距曲线要确保顺滑。你用什么控?一般8通以上的控可以直接显示曲线的。

网友:
很,,没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