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理论倒是晓得点,就是实际还是有点差别?

楼主(2010-12-21):
前段时间委托外单位加工的不锈钢件,这些零件平行度要求很高,为了上磨床,对方给我们用的304是带磁性的,而且磁性很不一般 ,可以说很强,和普通钢件没有区别!平时我们选择不锈钢材料的时候,一般都还带一个磁铁去,刚开始我们还觉得这个材料不行,达不到我们的耐腐蚀要求,但做了下试验,防在水槽里,都半个月了还一点锈浊都没有,以前差点的304几天就有反应了  市场上的不锈钢真的有点搞不懂了:loveliness: 有这种304?

网友:
是不是他给你的304上磁了,方便加工。加工后没有消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了解的不是很透彻,只简要的说说:
不锈钢都是混合物,304材料成分为0Cr18Ni9,但国标含量只确定一个范围,属奥氏体不锈钢,所以不带有磁性,但如果在制造过程中混入钢铁或奥氏体部分转变为体素体就会带有弱磁性,市场上的不锈钢(尤其是民用和建筑用)通常不达标,甚至以假乱真,304材质为常用(通用)材质,也就是说通用性能好些,但都不突出,304的耐空气腐蚀还可以,通常5-10年没问题,但耐氯离子腐蚀性能低,304放在水中肯定半个月不会出现变换,但放盐水中当天就会生锈,当然了,材料表面光洁度也是重要原因,越光亮越耐腐蚀,还有啊,如果在加工的时候受过高温,抗腐蚀性能明显下降,选择不锈钢首先要看你是做什么用途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虽然懂得了许多,但在实际应用的时候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通常误 差不大,如果出现明显问题,那就是你考虑不周了.仅此,望有帮助.

网友:
很显然,不应该是304不锈钢。

网友:
搞不清楼主在讲什么?你的要求是什么,耐蚀还是要求无磁.还是指定304..

网友:
楼主的矛盾在于

理论和应用层面的差异。懂得基础知识但不熟悉具体产品。其实很正常,现实中就是这样:难以评估手头的材料,也许就连上游的商家都搞不清楚。
很多人计算机专业的但不一定修得好电脑,因为产品是在是太具体了。有时候我们评估对象,只能把对象当作一个“黑箱”,无法评估里面发生了什么,只能使用其外部特性。越是工商业社 会,黑箱结构就越多,工业社 会的早期机械化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白箱结构”,产品是透明的,那时候发动机都是汽化器喷油嘴的,自己可以改发动机。现在电喷的就越来越难。早期晶体管的收音机,想怎么改都行,现在集成电路和合成器的谁知道它内部是什么,完全依赖于商家的资料,他不给你资料,一切都白瞎。
当黑箱结构越来也多的时候,也是工商业社 会走向末路的时候。人类一定有新的变化!

网友:
Cr超过13%的铬钢,也不锈。不含镍的一般为马氏体和铁素体,是能被磁铁吸引的。
304为Cr18Ni9, 它为奥氏体。不能被磁铁吸引,但也有时候晶体结构发生一点变化,可以带微弱磁性。

楼主:
谢谢 楼上回复 !我的要求是水中耐弱腐蚀 ,但以前遇到过很多不达标的材料,合作单位也觉得无语,还以为买劣质材料加工,但我们钱也是给够了,那种歪材料加工回来放在水中几天就锈蚀了,可这次加工回来的虽然没锈蚀,但有很强的磁性,还不是弱磁!我怀疑这次这个材料可能是马氏体???

网友:
可能是2Cr13  不锈加工和钢差不多

网友:
肯定不是304,你想去吧。
有一种标号是430的不锈钢和你说的情况很像,放水里半年也不长锈。

网友:
430为铁素体不锈钢。装饰和汽车饰品。 成型性良好。耐温抗腐蚀差。放水里,其实腐蚀性不大的。

网友:
 话说我原来还不知道304不锈钢不能被磁铁吸呢,今天做十字架本来想用磁铁吸住固定,结果根本吸不了,后来在上面放个变压器才压住的

网友:
正想用不锈钢做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
我用不锈钢比较多,304的有时候买的有磁性,有时候买的没有磁性,老板说磁性不是检验304的标准,用检测剂检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检测剂,也有简单办法检验。
   用不锈钢酸洗膏来检测,马上出结果。301,302,304,316等等这些3字辈的不锈钢,防锈能力强,涂上酸洗膏之后不会有任何变化。而201、202这些2字辈的不锈钢,防锈能力差,涂上酸洗膏,原来很亮的表面马上变暗,变成暗灰色。酸洗膏通常都是用于304的,不会损伤304,而201就扛不住了,立马现形。如果有耐心,可以用盐水检验,在不锈钢上沾上盐水,放在温度比较高、潮湿的环境中,2天时间不长锈的,就好用。
  现在的不锈钢产量大,厂家多,回收料多,难免有杂质,有些磁性也是经常的事。而201这些防锈差,有的也没有磁性,有的厂家还做消磁处理,冒充304,想每次买到好的也不容易。用酸洗膏检验一下比较可行。酸洗膏要买那种适用于3字辈的不锈钢的。我买的1斤装的,价格10元。能用很长时间呢。

网友:
正规的304用强磁铁吸也是略微有一点点磁性的,记住只是一点点而已,当它不存在也可以。
403就不同了,吸的和铁没什么两样。

楼主:
谢谢16楼的回复 很详细 请问2Cr13防锈效果好不好 ?我没用过,使用环境是流通管件,液体腐蚀性不强:loveliness: 403我也准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