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401和9257搭配,无论怎么提高感度,都不追尾。

楼主(2010-12-21):
控是DSX7,
遥控器
里设置陀螺感度参数从65到100(上限值是100),都不见飞机追尾现象。高手解释一下。按理说感度超过一定值,要追尾啊。

网友A:
我说能锁尾是好事,干嘛要追尾
这位LZ是想问下,是用401+9257,能锁尾,但是把遥控器的感度一直调到了100,都没有发现追尾对吗?
是否正常
是感度的问题,还是陀螺仪有问题,还是S9257有问题
我说能锁尾是好事,干嘛要追尾
即使
要追尾的效果
也是陀螺仪和遥控器的事

网友B:
接一个舵机到感度通道,然后调节感度,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C:
401+ 520 75感度 也没追尾 什么时候也试试100 看有没有追尾

网友D:
LZ,是不是你的尾推组或者尾舵拉杆哪里的阻力过大呀,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检查是尾推的球头扣不顺滑,无论怎么增加感度都不会出现追尾现象,搞得不知道怎么设定陀螺感度为最佳值。建议检查尾舵拉杆和尾推组的机械部分看是否顺滑。

楼主:
机械上没有阻塞的地方啊,
机械上很顺滑的啊,感度调节好像是调节陀螺的行程

网友E:
你换个 除了8FG的 futaba控 把感度上到100 试试 。。。

网友F:
不追好啊。。

网友G:
应该是 陀螺仪 DELAY 设置的太高了。 试试设置成0 感度稍微大点就追尾。

网友D:
感度调节是调不了尾舵行程的,尾舵行程是在陀螺仪上的旋钮调节的。你把陀螺的延时设置0,在把尾舵行程设置在80左右,完了调整尾舵机的位置让尾推不要撞到尾波箱。在尾推组和尾桨夹动作顺滑的情况下再试试调节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