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来帮看下这些接收机怎么用的

楼主(2010-12-21):
很早的时候朋友给的2个接收和2个控,一个是GWS的,一个是小神艇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啊,谁知道的说下,怎么接法呢,我上图给大家看看,知道的告诉下啊

这个是小神艇的,后面还有3组借口不知道怎么接

这个是小神艇的,后面还有3组借口不知道怎么接

这个GWS的完全不知道怎么用,电源都不知道怎么接,好像除了接收还有个混控板

这个GWS的完全不知道怎么用,电源都不知道怎么接,好像除了接收还有个混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的时候朋友给的2个接收和2个控,一个是GWS的,一个是小神艇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啊,谁知道的说下,怎么接法呢,我上图给大家看看,知道的告诉下啊

第一张图片中的:
POWER接电源、RLD接尾马达、THR接主马达。
第二张图片中的:
两个红色的JST插头分解接主、尾马达,橙色线现在接在第四通道上,请保持原样。混控板有一个三芯(导线的颜色是黄红棕)插头,那是接接收机的第三通道的。
接收机一、二通道是接舵机的,控制飞机的升降和左右倾。
两个电位器是分别调整前后马达比例和陀螺感度用的。

楼主:
谢谢沙发黑人大哥,第一个图后面还有3个2针的借口是不是接舵机的呢,另外GWS的那个接收电源是不是接在第四通道的正负接口呢,接收供电都是1S和2S都可以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