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KDS的专家看下

楼主(2010-12-21):
KDS X7的控,天线断了(为什么断,就不接受了)换了个天线68元,等了7天,(7天时间把50机调得非常好了)天线到了,高高兴兴的装上天线,然后开控,开接收,,,,,,等了1分钟恩。。。。怎么接收灯还在闪(新天线难道要适应一下新环境吗 )关接收关控。然后开接收开控,,,,,,等,,,,,,,还是闪。。。。。。算了对下码吧。
安说明书上操作。在最后面一个通道插上对码线,然后插上电源,开机,接收灯狂闪。拔掉对码线。然后该控了。安住对码键然后开机,等待,,,,,,,,,,,,1分钟,,,,,,5分钟,,,,,,10分钟,我靠,有要对这么长时间的吗?
然后有事情,,,,,,,
办完事了,继续对,结果对码时间加起来有1个多2个小时了吧,就是没对上,该做的都做了。
KDS的你们发表下意见吧。
还有用过KDS X7的说下你们遇到这情况没有?
接收是K-8X的接收。

网友:
固定翼换三角翼或者V翼需要重新对平,但都是一下就对好了。我也在想遥控器很轻松就能转动也估计会把天线弄断,我用502粘牢了。

网友:
固朗控貌似不是你这样对频的,我也用固朗控,对频应该是先插上对频线,然后接收机通电,然后按住控背后的对频键开机,然后等待一段时间松开对频键,接收机灯长亮对频完成。然后是接收机断电、把掉对频线,控断电。到此对频工作才算结束。完了以后开控,接收通电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对啊,我就是3L说的那样对的啊,但是搞死个人就是对不上。

楼主:
说明书都翻烂了

网友:
3. 发射机与接收机对码
在使用 KDS 2.4GHz 的遥控系统前,您必须按以下步骤将遥控器与接收机进行对码操
作:
1) 将“对码线”插入接收机的“对码”插座,然后给接收机上电,接收机的LED 会快速
闪烁表明接收机进入了对码状态(此时您就可以拔掉对码线)
2) 按住遥控器的“对码按钮”不松开,并打开遥控器,遥控器的RF LED 会快速闪烁,
注意不要松开“对码按钮”
3) 几秒后,对码结束,接收机的LED 会缓慢地闪烁3 下,然后进入工作状态
4) 松开遥控器的“对码按钮”,RF LED 将保持常亮表明遥控器进入了工作状态

楼主:
LS的,我说明书都快翻烂了。但是还是没有对上。
搞得我很纠结。
现在我在2手区去淘天9超级版或者DS X7了

网友:
新款7通道遥控器的对频方式:

将接收机接上对频线后通电,接收机上的红灯会出现慢速闪烁,然后按住遥控器背面的开关开机,当接收停止闪烁并常亮以后,拔掉对频线,完成对频(不需要关机,可以立即使用)

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以后还是不行的话,说明天线或者是高频有问题,可以发回厂家维修,包括天线断裂一开始就应该返厂维修,以免加大损失。2.4 的发射受硬件影响很大的,不推荐自行搭配。

网友:
天地飞的天七对码很简单的,我用过。

楼主:
对了,我把天线(接阻高频头那里的扒下来开过机,是否高频头被烧掉了?)
我都是根据说明书对的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把天线(接阻高频头那里的扒下来开过机,是否高频头被烧掉了?)
我都是根据说明书对的码

咨询过工程师,你的这个操作很容易烧掉高频头,建议返厂检修

楼主:
哦,还是很感谢小邱。
对了问下返厂,厂家地址是那里?
还麻烦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