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航拍用那种平衡仪比较好?

楼主(2010-12-22):
请教高手评价一下市面上的几款平衡仪。直升机航拍用那种平衡仪比较好?限5000元以内的产品。

网友:
5000元以内的产品飞着玩可以,你想搞好的航拍效果至少也要用DJI才行啊,国产的都2W以上哦,

网友:
想搞航拍!!5000以下的平衡仪效果都很一般。用DJI的效果还可以,就是价格太贵要两万多,据说成本也就3000-4000元左右,“豆腐卖出个肉价钱”也够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kds

KDS的Flymentor绝对是垃圾中的垃圾~~~  技术和软件完全是抄Helicommand的~~~

网友:
平衡仪我推荐FMA的Co Pilot II
我专门用这个来训练新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衡仪我推荐FMA的我专门用这个来训练新手的~~

请问前辈,我的Co Pilot II飞行的时候总是往左边飘,没有啥解决办法吗?

网友C:
非常同意FMA的Co Pilot II是个性价比很高的平衡仪,虽然有漂移但已完全够用了。还有我不同意把KDS说成是helicommand仿制品,因为里面的算法如果没有特殊的反读技术是无法获得的,也就是说功能相同但具体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
别折腾啦 直接DJI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同意FMA的Co Pilot II是个性价比很高的平衡仪,虽然有漂移但已完全够用了。还有我不同意把KDS说成是helicommand仿制品,因为里面的算法如果没有特殊的反读技术是无法获得的,也就是说功能相同但具体实现的方法不 ...

如果你用过helicommand以及的他软件你就知道KDS与它的软件十分相似
CPII如果飘移的话 (不过也不可能100%的定位),那是因为没有调好 (机械或软件上), 我帮很多新手都装过很多CPII 都表现得不错。
CPII更大的意义是如果一旦失去方向或失控能让飞机快速的平衡起来, 请不要把KDS平衡仪的那种定义用于在CPII上。
KDS的平衡仪其实更适合 “看”, 因为我看很多新手用KDS平衡仪都是把飞机悬空定位在一个位置上,然后放开遥控器就一直在那里只“看” (观摩与欣赏)~~ 个人觉得这没多大意思, 没什么技术辅助~~~  而且KDS高于2米就失去自动定位功能。
但是CPII就不一样, 它可以让新手任意的飞行,飞多高都没问题~~ 哪怕失去方向感或就要炸机的时候一放手(只要还保持油门)就能保住你的爱机~~~ 其实这样对新手的帮助比KDS来得更大,能让新手体验 “飞” 与 “行” 的乐趣~~~

楼主:
关于:FMA CoPilot II 平衡仪 的问题

请教前辈,:FMA CoPilot II 平衡仪 能不能用在无副翼版的亚托700E电直上?还有,热源对 CoPilot II 平衡仪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Pilot II 和helicommand系列的比较呢?那个好点啊?

网友:
helicommand
个人感觉这款不错.
全能版的.
3D版的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