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全新电调 到手第二天就烧了!

楼主(2010-12-22):
第一个起落就烧成这样子了(450PRO XXD 1860KV电机 花牌6S 1150MAH 20C电池)

楼主:
有人知道是甚么原因吗?  之前都是用500的 XXD75A电调飞450PRO 6S电 一直都没事 换全新的好盈40A第一个起落 20秒左右 而且都是在家悬停就烧了

网友A:
飞之前测过电流吗?6S的飞机至少也是60A的电调,你这估计给烧了!

楼主:
广州这边好多人都是6S电来飞4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之前测过电流吗?6S的飞机至少也是60A的电调,你这估计给烧了!

最恨不懂装懂的,450改6S电流很难超过10A。

网友:
我的也烧了  跟你的一样...哎......

网友:
拆开看看内部

网友:
正常应该不会烧的,功率一样时,电压升高,电流降低。

网友:
LZ的电调可能是线性BEC的,估计是这个原因烧掉的

网友:
我的是好盈40A,V2.1版,飞6S很久了~~~LZ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LZ找到问题没?
我的也是好盈40A的!用了好久没问题啊!电机是4200KV、用的3S电池。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照片,是不是买水货了

网友:
好盈也有假货吗?

网友:
好盈和xxd。。。。。。唉。。这俩在我手上就没对付过,不是xxd冒烟就是好盈冒烟

网友:
同情,看来价高的也未必好用。

楼主:
电调应该是正品 因为是在广州一家很信用的店里买的
  现在要星期六拿回去给商家在给厂家 检测才知道有没有的换

网友:
烧电调的原因无外乎过载和短路,拆了看看,就算是山寨的,也是这两个原因。呵呵,我有只好盈进个N次水,吹干了照用。

网友:
好盈40A支持6S电压?

网友B:
应该是不支持6s的

网友C:
看标签是支持5.6-26V,拆开看看是BEC部分还是FET管部分烧了,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是超压还是过流了

网友D:
40A是支持6S的,但是貌似不是配合的很好,不能发挥6S电机的最大功率~~~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位老兄的头像很有创意

网友F:
好盈40A支持6S 也不会是过流烧的 看下电机电调线是否有短路的 我这样烧过

网友G:
最好找到原因哦

网友H:
。。我40A用了一年 现在上6S也没烧。。

网友I:
好盈40A是支持6S电的 广州这边很多人都是用这电调爽飞450 6S电, 电机是没问题的 之前都是用XXD 75A电调来飞,
现在好盈40A烧了 把XXD 75A电调装回450身上 甚么事都没有 照样飞的很爽 只是对450来说 75A电调有点重.
所以真的不明白烧的是甚么原因 而且只是在家里悬停20秒左右 下来3-4秒就在起飞就冒烟了?

网友J:
有人说6s很难超过10A,弱弱问一下我有个18A的好盈可以450吗?

网友I:
18A的好盈只可以用3S电池
而40A好盈是可以上6S电

网友J:
ls的,Pentium-18A”是好盈科技“飞腾(PENTIUM)”系列的产品。飞腾系列所包含的无刷电调 品种最为齐全,从6A直至100A。
1 产品规格
1.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8A,短时电流22A(不少于10秒);
1.2 电源输入:2-4节锂电池组或5—12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1.3 BEC输出:2A (线性稳压模式-linear mode);
1.4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1.5 尺寸: 45mm(长)*24mm(宽)*11mm(高);
1.6 重量: 19g(含散热片);
1.7 附件:镀金马达连接头及热缩套管三对(可选配);
4S可把?

网友K:
 这是什么原因 了

网友L:
关键是支持高压不,BEC是开关还是线性的,线性的就够呛了,功耗太大了

网友M:
现在好赢也回偷工减料的
不一定电调的版本越高越好 现货为了降低成本电调的MOS也是会缩水的,

网友N:
你好歹拍几个电调的正面照给大家看看啊,最好有内部照。这样人家怎么帮你分析啊。
从侧面看,你这个电调应该是真的,是开关BEC,非线性BEC。
为什么说线性BEC容易烧呢,你可以计算一下,6S的话是25V左右,bec输出5V,那压降20V,如果电流1A,那就是20W的功耗啊,这样肯定吃不消。
再看看你的T插,应该是电调MOS管先烧了,电调有某个地方短路了,如果是bec烧坏了,不可能把T插烧成这样的。

网友I:
电调给了商家 在转给厂家 T插是我旱的不好 但绝对没问提的

网友O:
我的同样的40安好盈电调也烧了,无了BEC的5v输出了,量一下,原来稳压ic mp1593DN 和我88了

网友P:
开关式的是比较容易烧

网友N:
LS错了,线性的才容易烧好不好。。。开关的耐压耐流都比较大

网友Q:
估计是BEC烧了吧

网友R:
看样子是MOSFET烧了,真假得让厂里说了,假的主要是MOS管差了,一般是用拆机的,型号也不同,耐压和电流可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