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需要加UBEC

楼主(2010-12-22):
配置如下: 425机身                    611+251
                  亚拓610三颗
                 XXD3126PRO 1300KV
                 好盈100A柏金PRO
                 电池是6S的
                T8FG+6008HS

这个配置是否需要外置UBEC ??请高手指点!

网友:
DS610三个最好加 上  ,DS610比较费电, 一般的电调自带的UBC带着有点吃劲

网友:
铂金自带的UBEC已经是4A的了。

楼主:
心里还是没底~~毕竟610是出了名的电老虎!!

网友:
要注意你的电机KV值,应当选HG 3126/4  PRO电机

适用H3126 4

网友:
不飞暴力3D的话, 估计4A问题不大,不行要弄一个UBEC吧,没几个钱,别空中没舵了,就麻烦了

网友:
配置那么好,怎么不上个好点的电机~~~~~~~~~~

网友:
这个问题我请教过千红兄和火星兄都觉得没必要加UBEC~~这个白金版自带的足够用了!

网友:
白金版输出电压通过设置可选择的,可见他自身已经有UBEC的功能了。

网友:
UBEC的输出电压一般在5V或6V(可切换), 正常飞行是不需要的~~~ 因为电调内置的BEC一般都没什么问题(一般电调的输出电压为5.5~6.0V), 除非你需要特定的5V电压(5.1~5.2左右)否则就不太需要外置的UBEC。
不过有也不坏,用UBEC可以大大减少电调的压力(温度低很多),所以就成了电调主要供电机, UBEC主要供电给接受机和螺机。至于楼上说的多少A那是提供的电流给电机 (比如12V的电压配上4A的电调, 那理论上你的电机最大能有 12*4=48W 的电能), 所以UBEC更大的意义是照顾接受机和螺机的需求。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今天试飞了下3D模式下电调温热,感觉还行!先用着过段时间看看要加不加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