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不想用电调的BEC功能,应该切断哪根线?

楼主(2010-12-22):
红、黑、白应该切哪根?
我的双天80A电调无BEC输出,也不知是坏了还是本身就没有。
保险起见,我还是想把BEC功能干脆切断,只是忘了应该切哪根了。

网友A:
去掉红线就行,那个就是电源的+级

网友B:
中间红的

网友C:
把红线拔出
把红线拔出,需要的时候插回去!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教。我打算用一根延长线来把红线剪断,这样可以不用破坏电调了。
但是我看了双天的说明书,这个电调应该是带BEC功能的。现在BEC功能完全不起作用,但动力供电正常,不知是否还能用?飞行时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D:
挑起那个小塑料疙瘩,红线可以直接抽出,需要的时候随时插回去,完全恢复原状。
抽出来后最好做绝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