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尾管/皮带松解决一法(非首创)

楼主(2010-12-22):
玩 450 sport 皮带版的魔友,经常会被尾管/皮带松所烦恼。
用一个尾舵机固定环可以解决此问题,此方法非首创,上个图。

网友A:
不过没有解决尾管松动后,在飞行中尾管会转动的问题。
还是建议用透明胶带纸来增加尾管厚度的方法,比较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管和尾管固定座上不是都有定位的凸起和槽地么。。。

定位的凸凹槽虚位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没有解决尾管松动后,在飞行中尾管会转动的问题。
还是建议用透明胶带纸来增加尾管厚度的方法,比较可行

好方法!

网友:
方法不错   我还是用的 透明胶  感觉还行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

网友:
这个不错,松动比转动危害大

网友:
用透明胶,一点也不会松

网友:
我也用透明胶~~~~~~~

网友:
估计透明胶 效果应该没有这个好 。。。。

网友:
用胶带安全

网友:
不错  偶的尾管也松 唉~

也用这种方法试试

网友(2011-03-27):
用3M胶就行了。。。我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JJ一直垫东西呢,感觉很舒服

网友:
鸡鸡用套套
保护鸡鸡
安全第一

是男人你懂的。。。。。。

网友C:
直接换飞越的金属尾管固定座,最方便省事了,效果相当的好,我的两架SPORT都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飞越的金属尾管固定座,最方便省事了,效果相当的好,我的两架SPORT都换了的

网友:
好方法,學習了

网友:
我直接一个螺丝倾斜穿过去 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透明胶,便宜,想多少就用多少来垫

网友:
换个SPORT金属尾管固定座,飞魔士、飞越都有。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都是好方法

网友:
我是直接拆出来..二片固定塑料用沙纸磨平点,就好了.

网友:
在尾固定座上打个孔下去 用自攻螺丝拧上卡住尾管 尾波箱那边直接打个对穿螺丝 保证不会松动和转动

网友:
费事!尾管插入部分用502淌一下晾干再装上,看它还松不?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重要

网友:
透明胶最经济实用,效果很好

网友:
尾管松动其实主要是因为机体震动大造成的,设法减轻震动才是正道~